[电源] 拆个故障电源FAST路由配送的9V 0.85A

楼主(2020-05-30):
FAST某款路由配送的电源 标称9V 0.85A,目前故障是无输出,检查了下保险丝完好,仔细观察发现高压部分的电容微微鼓包,再看底部已经漏液....大家看看还有的修吗?

全貌

DC头

激光打标 标称输出9V 0.85A

开拆。

丝印信息: LNK626PG    //图忘记转过来了

三雄电容 400v  10uf

整流二极管,旁边还有立隆电容

背面

输出端滤波电容

AC端通过焊接飞线链接

还以为能捡个漏,测了下保险丝是通的,看来是别的地方坏了

目前能发现的损坏原件就是这个电容了,底部是漏液的

拆下,

顶部是微鼓,不明显。但是底部已经漏了

大伙看看这还能修吗?

网友:
先换个电容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和成本的啊

网友:
换个耐高温电容应该可以复活,不是很复杂的电源

网友:
先换电容器试试,再把二极管换好的,实在不行可能是芯片或者开关变压器过热出问题。

网友:
换电容和芯片,这类7或者8脚芯片互换性很强,搞清楚是不是原边和场管是不是内置就差不多能代换了,一般来说这类ic工作的前提是1脚电压到8-12v以上,电压低排除启动电阻就是ic坏了

高压电容失容很容易干掉场管

网友:
就线还用的上,有些电源不是DC头想换线,一直搞不明白这种电源怎么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