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山寨YX960TR指针万用表,20年前的货。

楼主(2020-05-30):
那时候就是个宝啊,能测2.5A的大电流。能测三极管放大倍数,能测220V,以及X1到X10K的电阻。
反复拆了有上百次。壳子最后加了一个固定销,否则接触不良。
表笔改成多头。
表头一直可靠,里面的铜皮也可靠。至少没有摔过。

楼主:
电阻一直好着。如果坏了,就很难配了。

网友A:
倒不像是山寨的三和表,而是那个时候的表基本都这个德行

网友:
不错,能用就好,但小日本原装进口的三禾更就手。

网友:
我的是改电压,0.1V不动改5V-25V-50V-100V-250V。100V看电动车充电器方便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倒不像是山寨的三和表,而是那个时候的表基本都这个德行

肯定是山寨的,真货是SANWA,这个是SUNW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山寨的,真货是SANWA,这个是SUNWA。。。。。。

呃,90年代就有山寨表了啊,倒是真没太注意有一个字母不对劲,哈哈

网友:
算是比较好的,我零几年买的10元1件山寨连电流档都没有,只有两个接线孔,估计厂家怕电流档当成电压档秒烧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山寨的,真货是SANWA,这个是SUNWA。。。。。。

桑娃牌。当时买被骗了15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桑娃牌。当时买被骗了150多。

孙娃牌。。。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A:
呃,90年代就有山寨表了啊,倒是真没太注意有一个字母不对劲,哈哈

90年代山寨品很多 除了这个孙娃表还有MOTOR0LA的电话机 HONDAR的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