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块1买了个合价35块钱一斤的小夜灯,上当了

楼主(2020-05-31):
前些日子在优惠购里看见的,这不快到618了么,卖家1块1包邮大白小夜灯,以前淘宝卖的大白的小夜灯都是带光敏电阻,白天不亮晚上亮的那种,自己下单的时候也没细研究,直接拍了,收到的小夜灯是这样的,纸盒还印着智能二字

看起来好像和以前的大白小夜灯没什么不同

直插220V

拆开发现苗头不对,没有光敏电阻,多了个拨动开关,原来这开关才是用来控制灯的亮灭的……上当了

极简电路板,光秃秃一颗MB10F整流桥揽下了所有的业务……

导线细的跟头发丝似的,猛吹一口气不知道会不会断

板子背面

亮的还不均匀,肚皮明晃晃,脑瓜爪子黑乎乎……

功率0.79W

上秤,15.7克,单价1.1,合价每斤要35块

买东西之前要看清楚,问明白,迷迷糊糊的就容易掉链子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客服:你看买都买了,又不是不能用,不满意抱腿啊

网友B:
太便宜的东西,不能惯性思维
之前买过优惠购角钢货架,也是特价的,就是这种:
比比眼力,30秒内谁能发现哪里不对?

答案往下翻
答案往下翻
答案往下翻
答案往下翻
答案往下翻
公布答案:

收到之后,发现缺少角上的  三角形连接片,
角片不足,不稳定,晃得很,放不了重物
找卖家咨询,解答是特价款,只配一半数量的连接片,不满意可以砸碎了,发尸体图退款
这是钢的,,,你让我砸碎了???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交易快照,眼睛都快看瞎了,才发现,他主图里就是上面这样的,少一层的角片
认栽了
补一个刚截的图
它主图并不直接展示,而是放在在SKU选项里
尤其是手机下单,真的很难看清楚,除非贴着屏幕看,或者点开放大看,
但是9.9的东西,一般谁会特意在这个界面仔细点开放大研究

网友C:
这不行啊,头没亮

网友:
1.1元,他怎么可能给你发35块的,

网友:
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被窝里玩灯。。。

网友D:
有没有光敏电阻灯的功耗都一样,不必纠结。

网友:
这灯也对的起这价格了

网友:
这就不错啦,还给安了个全桥,直接像插排指示灯一样一个电阻限流你又能咋的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

网友:
1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果然是翻车了哈哈,自己加个感光电路,成本超过一块了,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你看买都买了,又不是不能用,不满意抱腿啊

客服的话术都被你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便宜的东西,不能惯性思维
之前买过优惠购角钢货架,也是特价的,就是这种:
比比眼力,30秒内谁能发现哪 ...

所以说买的没有卖的精,角片有单独卖的,买几个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行啊,头没亮

灯板没伸到头那里,所以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光敏电阻灯的功耗都一样,不必纠结。

不是光控的,感觉不爽。。。

网友:
这个置物架30cm跟50cm的比例相差好大

网友:
1.1也算可以了,起码壳子里面空间大,可以改装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光控的,感觉不爽。。。

还有啥不爽,一块钱,快递费都不够哦。。。
我是从来不给快递小哥  找麻烦
当然也没有 西方大佬 给小费的 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