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奇瑞车机拆解

楼主(2020-05-31):
奇瑞车机尾线没搜到,发现福克斯车机尾线一样,奇葩尾线买来了,居然还有拉杆,顺利点亮。

收音机

插入U盘自动播放

开盖

这么紧的排线上什么胶,顶烂了。

TDA2822,车机基本这款4通道放大了。
PT2312E,四通道音效处理。

STM32F,高性能微控制器

拆开USB线旁的屏蔽罩,BU94502,WAV/AAC/WMA/MP3解码器

拆开天线旁屏蔽罩,NXP F8602,没找到资料,应该是收音芯片。

前面板液晶、按键,无极调音。

PT6554LQ,LCD驱动。

另外一个车机捡了一年了,尾线也买了,没反应,但是一起买的天线挺好的。

这个车机没有AUX,硬伤,找了半天,没找到预留接入点。

搜到可以3.5转USB,刚好捡了一根,找出来试,不行。

又找到蓝牙转USB,评论质量不好,再说吧。
音频转USB理论上可行,音频编码WAV,假装U盘文件,但是延时不可控。

下一期给大家讲《废品站60元收的主机会翻车吗》

网友:
奇瑞的车机看外观不咋滴,里面还不少肉

网友:
奇瑞做工很不错,这么配尾线成本就高了吧。

网友A:
这机器,在牟汽车音响群里20元抽奖得到过一台,收到货后笑死我了,扔一边没用,后来10元买了个04飞度车机,功放烧的,换了这机器的7388到飞度机上,听个响。这机器一定要装车上用的话,建议加蓝牙吧,最连手机听歌最实际了,虽然音质上,蓝牙号称没有直接连接好,但内容的便利性优点远远超出了音质的微小差别。且,能在这环境听的,听不出蓝牙和有线的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在牟汽车音响群里20元抽奖得到过一台,收到货后笑死我了,扔一边没用,后来10元买了个04飞度车机, ...

新款车机最方便的功能,一是蓝牙连手机,二是超级蓝牙推送歌词,这两点很好用

网友(2022-03-05):
奇瑞车机这个面板无比简单.直接接B+不用接ACC也可以开机这样很容易给电瓶亏电..

补充内容 (2022-4-13 12:25):
半小时关机也不会亏电.

网友B:
哪款奇瑞汽车的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款奇瑞汽车的汽车?

哪款汽车的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