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改造U盘散热,顺便谈谈U盘长期挂机下载问题

楼主(2020-05-31):
优酷路由宝项目下线后,把路由宝刷了第三方固件主要当迅雷下载用,插了一个山寨的联想16G U盘,说起这个U盘就来气,买了一台4000多的品牌机奸商竟然送了一个山寨U盘给我,插路由器上1个星期就有坏块,下载的电影放不出来,量产之后发现15%坏块,之后没几天又发现坏块,拆了外壳裸奔都不行,还是烫手。怀疑坏快和温度有一定关系,索性把主控和存储芯片都加了散热片,又在固件中把LED关了。看看能坚持多久吧!

网友:
16G、山寨、高温U盘用于下载?没几天就挂了。

至少64G吧,最好SLC,低温主控要数慧荣,剩下的楼下补充。

网友:
什么主控什么颗粒

网友A:
搞个容量大的
闪存用M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容量大的
闪存用MLC的

反正这个山寨U盘平时也不敢用,干脆做下载盘折腾结束

网友:
这捆住 跑不了

网友B:
下载时候里面片子动作太多了,导致u盘异常发热

网友:
U盘下载用,还是SLC靠谱,或者是接个机械硬盘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时候里面片子动作太多了,导致u盘异常发热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量产工具可以关掉U盘的呼吸灯,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时候里面片子动作太多了,导致u盘异常发热

我觉得应该是VBR峰值码率过高导致。类似的问题有些行车记录仪也是,比如海思Hi3559安霸凌阳中高画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VBR峰值码率过高导致。类似的问题有些行车记录仪也是,比如海思Hi3559安霸凌阳中高画质模式 ...

这是下载,只有满速与非满速的区别,又不是在线视频,与vbr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小钢炮上挂 BT 用了一个闪迪和一个台电的 32G,发热是严重,可能下载的不多(上传多)至今还没有坏,就是有时候会掉盘,要手动挂载,2.0 的速度太慢放高码率的都卡,满速下载的时候磁盘 IO 会瓶颈,只能等下载完再看,体验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钢炮上挂 BT 用了一个闪迪和一个台电的 32G,发热是严重,可能下载的不多(上传多)至今还没有坏,就是有 ...

这个没办法,路由宝接口只是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时候里面片子动作太多了,导致u盘异常发热

突然开车,猝不及防

网友:
请问你是刷什么固件  实行 迅雷下载的 能分享吗280444623@QQ.com

网友:
还不如挂一个固态硬盘上去,另外16g下下种子还可以,视频一下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