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M7400激光打印机,更换定影上辊多了个小件求助。

楼主(2020-05-31):
联想M7400激光打印机,用了很久,现在打印的字一擦就掉了。用了厚纸模式也效果不显著,一看定影上辊破的不成样子。
买了一个换上了。但是在拆定影组件的时候,突然掉了个小件,像是个卡子。
研究了半个多小时,硬是没有找到安装的地方,求助有没有知道的大佬,这个不装,有没有什么影响。。
祖传的拆机多零件技术。。

网友A: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在定影棍中间,用于检测纸张的一个检测开关,旁边应该有红外的收发,或者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在定影棍中间,用于检测纸张的一个检测开关,旁边应该有红外的收发,或者微动。 ...

确实从定影辊里掉出来的,找了半天硬是没找到安装的地方,实在没办法吧打印机装好了,希望不会有影响。

网友B:
这个部件估像是安装传感器位置并且起纸张导向作用。

如果正常走纸,不装也罢。

粉容易擦掉,是定影温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件估像是安装传感器位置并且起纸张导向作用。

如果正常走纸,不装也罢。

谢谢大佬,换了上辊之后定影好多了,还是上辊的问题,幸好不是说很么复杂的故障,打了几张走纸还好,有时候会歪一歪,如果不严重就不拆开找地方换了。

网友C:
这个是齿轮端粗线与细线分隔固定的扣子,不装应该没大问题,长时间使用只是怕高温烤化细线外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齿轮端粗线与细线分隔固定的扣子,不装应该没大问题,长时间使用只是怕高温烤化细线外皮! ...

啊,能不能具体高速什么位置,是在定影组件上么,我反复研究了半天,没有地方可以安装。粗线,细线什么意思啊?是上辊和下辊?

楼主:
因为我自己的装好了,网上找了点图,能标记下,是哪个位置么。

网友(2021-01-19):
我居然也拆掉了,找了半小时,最后看了“stardaxiawei”的贴子才找到位置,发现这个小卡子是在定影齿轮一端去掉灯线接头的时候会掉,这里非常感谢@”stardaxiawei“

网友(2021-06-26):
不装也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齿轮端粗线与细线分隔固定的扣子,不装应该没大问题,长时间使用只是怕高温烤化细线外皮! ...

这个是齿轮端粗线与细线分隔固定的扣子,不装应该没大问题,长时间使用只是怕高温烤化细线外皮!
正解!

网友(2021-08-01):
六楼的同学已经解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