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TH2821A手持电桥”开尔文测试线+短路片

楼主(2020-05-31):
最近入手一个TH2821A手持电桥,没附件,TB上看附件挺贵,所以自己动手折腾。  大家直接看图,一目了然。

一、自制“TH2821A手持电桥”开尔文测试线

1、琢磨用什么好,想到了废内存条、洞洞板等感觉都不太理想,最后翻出这么一个PCIE测试板,插脚金手指够长,完美。

2、画好线,小电磨切割后打磨。

3、中间再钻两个小孔,过线,这样可以一边一根双芯线,焊接好后方便固定。

4、找到我这最大的Φ15热缩管,小了点,用尖嘴钳撑了撑,顺利套进去了,热风枪吹好。2根双芯线再用一个Φ7热缩管固定。

5、插进去测试了一下,没问题,个人还是感觉挺方便的。不足之处没用屏蔽线接地线,非强迫症患者,感觉日常够用。

二、自制“TH2821A手持电桥”短路片

1、找到一个废的金封MOS管。(平时炸了的MOS管我都留着)

2、砸开它,取出散热铜片,里面的铜挺厚实。

3、小电磨切割、打磨,拐角处磨圆些,免得伤到手或电桥。

4、插上去,进行短路和开路清零。
找了一个19Ω的精密电阻测试,原来测有偏差,现在测的值准确定在19.000Ω

5、用透明胶带固定在背面,免得以后要用找不到

汇报完毕。

网友A:
请问,这短路片,不是经测试线短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短路片,不是经测试线短路的吗?

这是同惠2821A说明书里的内容,直接用测试线短接是不是会带来误差? 看到挺多手持电桥就配有短路片,个人感觉正规“短路清零”操作就需要用“镀金短路片”来进行。

网友B:
你这个电桥有手动量程吗?有的话你就用你那个19欧的电阻,频率保持100hz不变,量程从自动开始切换到手动并且逐步到你表的最高量程,看看显示值变化如何?要是能拍照片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桥有手动量程吗?有的话你就用你那个19欧的电阻,频率保持100hz不变,量程从自动开始切换到手动并 ...

这表有手动量程和频率切换的,

网友C:
找一根废的天线,比如4s店丢出来的gps天线,那个是rg174同轴线,外径2.8mm,弄4根接夹子,屏蔽接插孔边上的螺丝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同惠2821A说明书里的内容,直接用测试线短接是不是会带来误差? 看到挺多手持电桥就配有短路片,个人 ...

明白了,你这个不用测试线和夹具的,只是用仪表面板上的测试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桥有手动量程吗?有的话你就用你那个19欧的电阻,频率保持100hz不变,量程从自动开始切换到手动并 ...

测试结果来了,请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根废的天线,比如4s店丢出来的gps天线,那个是rg174同轴线,外径2.8mm,弄4根接夹子,屏蔽接插孔边上的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有手动量程和频率切换的,

我的意思是保持默认频率,用电阻档测你的那个19的电阻,手动切换到手动量程,看看显示的数字是不是19,0.19,0.019这些数字,还是其他数字

楼主:
更新一下,上次的线虽然是进口线但有点硬,用起来不太方便,换成了硅胶线了。

找了两个电容随便测了下,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D:
也有一个2822A。物色材料做夹子。
思路不错,还是镀金手指,学习了。
宽度不弄多些?目测可多8mm 宽。
短路片厚度是否过厚?超过1mm?前端做锲形导入。再弄个孔,绑在线上。
手拿部分弄厚些,是否手感好点。
线头焊接,后5mm用东西压住,不脱焊。
两红线接Hs,H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个2822A。物色材料做夹子。
思路不错,还是镀金手指,学习了。
宽度不弄多些?目测可多8mm 宽。

谢谢朋友回复!

1、短路片根据你的意见后期再打薄点。

2、测试线金手指现在宽度每边是12mm,可插宽度是20mm。
因为感觉宽度窄点方便携带,先使使看,如果对下面插片有影响再视情加宽。

3、测试线金手指也有点过厚了, 现在厚度有1.5mm。下面插片感觉里面弹性挺好的,不知道久了会疲劳不?
你手边有原装的吗,不知道原装的厚度是多少。

4、接线是HS、HD接一个夹子,LS、LD接另外一个夹子。请参考下图:

网友:
废物利用哈哈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

1、短路片根据你的意见后期再打薄点。

谢。没原装。太厚夹力大,怕磨损,参考元件脚尺寸。看哪位坛友帮给个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

1、短路片根据你的意见后期再打薄点。

图中尺寸单位都是mm,厚度是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尺寸单位都是mm,厚度是1mm

谢谢,测试线插片百度是不是也为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测试线插片百度是不是也为1mm

是的配套的夹子的pcb也是1mm,不过可以再薄点0.8的也可以,可以去立创打板自己做

网友:
同惠电桥太贵了想买还没入手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D:
谢。没原装。太厚夹力大,怕磨损,参考元件脚尺寸。看哪位坛友帮给个数。
...

PCB或短路片的厚度是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