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各位大佬 瞄鱼显示器 请问这个无丝印8脚ic是啥型号

楼主(2020-05-31):
如图已知其他芯片丝印唯独白色问号八脚贴片无丝印求有知道的大佬告知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nmos或者pmos

网友:
老婆挺乖的,

网友A:
4056之类,看见没,一个脚从USB过来的,一个接地,俩接俩LED,典型的充电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56之类,看见没,一个脚从USB过来的,一个接地,俩接俩LED,典型的充电嘛

老张眼花了,他问的不是那个IC:titter:

网友B:
如果下面那个两脚的座子是接的SPK,那么那个IC极有可能是8002音频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下面那个两脚的座子是接的SPK,那么那个IC极有可能是8002音频功放。

下面那两个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张眼花了,他问的不是那个IC

嘿嘿嘿我奔着红字,红圈去的,那个小问号,我还以为是0欧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