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开关电源 HIPRO HP-D2506A0

楼主(2020-05-31):
在老家翻出来的,插上电风扇没有反应,没有电表测试也不知道好坏,拆开看看做工,貌似用料还挺好的,忘了干啥用的了,有一个脚位发黑了,不知道是不是烧了。

网友A:
某电脑电源,有没有短接黑线绿线?

网友:
群光的电源不错哦~有肉,肉很多哦~

网友B:
质量杠杠滴!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杠杠滴!没得说

能改可调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电脑电源,有没有短接黑线绿线?

还在学习的小白没敢乱短接

网友C:
电脑电源吗 绿线和黑线短接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吗 绿线和黑线短接是启动

应该是老旧服务器上的,不记得了

网友(2021-03-14):
想改个可调电源,

网友(2021-12-24):
我也有一个 低压电解电容器失效,更换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带负载能力弱

网友:
接21W灯泡降0.2V,输出10A左右降至10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