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佬们角磨机火花大能打磨换向器吗?

楼主(2020-05-31):
撕逼鱼打黑了个牧田(正品无疑)9553角磨机,接上线转的,但是火花大的吓人,拆之发现这货里面被粉尘糊住了,换向器有俩脚好想凸出来了,手头没有砂纸用小刀刮了挂,没有改善。听说可以用细砂纸打磨,百度说有的换向器不可以打磨,被弄糊涂了。只好来请教大佬了,谢谢!

网友:
打磨干净后,最好换好一点的碳刷。应该能有改善。

网友:
可以呀没问题 还能上车床上走一刀呢

网友:
百度,有些东西,是不靠谱的,你需要学会鉴别。。。。。。。

网友A:
我看线圈外观好像已经烧坏了,这应该修不了了。插电的角磨机新的也没几个钱,干嘛还要买打黑的。

网友:
环火,基本上是匝间短路了。妹纸

网友:
电转夹持,砂纸磨平,换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线圈外观好像已经烧坏了,这应该修不了了。插电的角磨机新的也没几个钱,干嘛还要买打黑的。 ...

定子烧了?

网友:
一个东成的不过百元    要是无线的还又折腾的意义。

网友:
打火严重着重检查转子,匝间短路几率非常大

网友:
先保证转子没有短路再打磨吧 要不怎么打磨也不会有作用的 以前打黑还行 现在基本不能打黑了 不是卖家都试了不行就是纯垃圾堆捡的没有意思  买点便宜的高端洋二玩玩还行

网友:
我觉得是烧了,可能是局部短路。你可以接个功率表看看,要是空载功率超过了额定功率的一半,就可以认为线圈出问题了。

网友:
俺不玩220V了 ,换锂电。

网友:
电钻夹住输出轴,用粗细砂纸逐次的去HS打磨,打磨平滑了,用钩子将槽间的碳粉铜粉剃干净,
可以参考快手上小董修车系列,经常修起动机,跟这玩意差不多,看人家怎么拾掇的吧

网友B:
你被坑了,这转子是维修过的。

网友:
转子匝间短路的机率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被坑了,这转子是维修过的。

那是我用小刀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