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块主板到底怎么样?

楼主(2020-05-31):
     最近在某鱼配了台电脑,主板是新板,型号是微星B365M GAMING Plus,通过官网和人工查询均无此型号且序列号有误。店主说是微星电商版(店保3年),有的说是阉割(缩水)版,因为主板是4层板取消M.2接口,重量较轻。
       我担心是魔改版影响稳定性,请论坛高人帮看看到底怎么样?质量有保证吗?
     下图均为借用。

网友:
买台QQ要宝马品质么,一分钱一分货,买之前就做好准备,运气好十年八年毫无问题,问运气不好指不定哪天暴毙,电子产品谁说的准,大把ROG坏的,宝马也有出店就坏的,买保险一样,花钱买安心,可能用的上,可能保险拒保

网友A:
微星没落了,还不如华擎的板

网友:
型号像是。。。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星没落了,还不如华擎的板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微星现在是垃圾牌的了,华擎额还算可以吧

网友:
听说过技嘉的某款365GAME什么的是丐中丐,这个微星的看起来也是哈

网友:
这个不咋地  ,买个带m2口的比较好。

网友:
m.2现在是标配了,何况电商最不靠谱了,今天还在明天换个名字开店了,到时你找谁报修?

网友:
可以装win7的板子。。。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好点的贵点,但放心多了。

网友:
M.2口肯定要有了,店保不靠谱,最差买华擎

网友:
该有的都有 能用 网吧供应机也爱用这种
B365比较乱 有黑商拿B150改
最后还不是B150真香

网友:
华擎的BIOS做的稀烂,就像诺基亚用上了塞班。特萌的国货当自强啊。

网友:
365的不带m.2基本上电商特供的就是网上那些整机里面的板子,都是偷工减料的版本随便拿个市场上的零售版本一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也不是一定就是偷工减料,没有M.2也不是啥坏事,m.2硬盘寿命一般都低,只是读速度快写速度一样垃圾。

网友B:
你这板子,都不如买铭瑄b360M了,二手也就200多,都比你这个用料足,还带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都不如买铭瑄b360M了,二手也就200多,都比你这个用料足,还带M.2 ...

唉,买的是套装,主板店家不退呀

网友:
不看中价格的就买
店保说明厂家不认这货

网友:
你要清楚电商专供版和你正常线下买到的是不一样的,包括保修问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