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谊华YH936A使用A1321发热芯

楼主(2020-05-31):
朋友说好几台焊台坏了,帮忙修理一番。送过来一看一个大纸箱,里面全是焊台。还有一包发热芯,新的。清点了一下发现大都是谊华牌的,仔细一看怎么936A?难道是,,,
把手柄拆开看了看,果然的金属杆发热芯1323,还有几个里面用的陶瓷的1321?这又是什么情况
问了下朋友,说这批焊台是以前购置的,后来慢慢的全坏了,又买了一批配件和焊台。这下明白了,这是瞎搞的节奏啊!
发热芯乱换,一个热电阻,一个热电偶不可混用。
全拆了,说实话这谊华的东东真不行,好多控制板烧了的,但不是换错发热芯引起的;换错了发热芯的,控制板却没烧。
想了下,1323的金属杆功率低,回温慢。就算换了发热芯使用效果也不太理想。况且他也没有这种发热芯,干脆把控制板改
成1321的,一劳永逸。以后就一种发热芯,简单省事多了。

           之前的图没拍到,不好意思。

下面就是改造的原理图

网友:
没看懂到底改了什么

网友:
为了匹配热电阻,换了稳压二极管?

网友:
lm358,好的,山寨货风格哈哈

网友:
1321还是双IC的版本好用

网友A:
看了糊涂。50K可调改10K,1.2K改1K,4.3Ⅴ改2.4Ⅴ。还有么?实物图还是50K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糊涂。50K可调改10K,1.2K改1K,4.3Ⅴ改2.4Ⅴ。还有么?实物图还是50K可调? ...

括号里面的是用1321发热心,对应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糊涂。50K可调改10K,1.2K改1K,4.3Ⅴ改2.4Ⅴ。还有么?实物图还是50K可调? ...

1321的板实物是10K电位器

楼主:
上面的图是1323的,下面是改成13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