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数显热风枪加热都很慢吗?

楼主(2020-05-31):
收了个数显恒温热风枪,准备吹热缩管的,两三分钟温度上不来,难带杂牌子都这德行?

网友A:
如果你调到1000度,估计要等一辈子。。。。。。。

网友:
肯定发热丝坏了,怎么可能这么慢,一般最多也就半分钟

网友:
是的,没那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调到1000度,估计要等一辈子。。。。。。。

最高就650

网友:
东成无显的只要几秒钟!

网友:
不慢啊  我的是数显的   二挡风到达设置温度 25秒
一档风不能调温 只有50度

网友:
拆开量一下发热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