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焊ETA3000平衡芯片试用

楼主(2020-05-31):
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电路出来,看看这传说中的主动平衡芯片效果到底咋样。用的是两节电压不一样的电池来实验,一节是3.9v左右,一节是3.5v左右,电路设计平衡电流500ma.实际接上去平衡电流只有270ma。不知道正不正常,平衡效果还没有出来。反正芯片是工作了。

网友:
没玩过这种的,电流有点小啊

网友A:
打了两种板子,电阻均衡和楼主这种电感均衡的,还没焊接测试

网友:
有效果,打个板子出来,分给大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两种板子,电阻均衡和楼主这种电感均衡的,还没焊接测试

有没有PCB板文件?拿给我也去打板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PCB板文件?拿给我也去打板玩玩。

等有空焊接调试完成确认无误了我再上传PC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有空焊接调试完成确认无误了我再上传PCB文件

最好做14串17串的,方便电动车用

网友B(2021-05-12):
引用 网友A:
等有空焊接调试完成确认无误了我再上传PCB文件

ETA3000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A3000怎么样了?

效果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