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作为一个业余的专业修显卡师傅,用土炮给小伙伴的显卡加焊一下

楼主(2020-05-31):
故障现象:电脑之前正常,后来开机黑屏。显卡没有器件烧坏,风扇也正常,再加上一直正常使用,判断为核心脱焊。
先在核心的一边涂焊油,然后风枪150度加热核心,让焊油流到核心下面,可多重复几次,直到焊油布满核心下面。
搞定焊油,就上土炮了,下面用拆led的ptc加热片,好像最高恒温260,直接通电加热,然后风枪打开吹核心,从100度开始慢慢往上加,可以看到焊油在冒泡泡,最后加热到250左右,基本不再出大泡泡的时候,继续调高温度吹核心,我吹到320保持了1分钟左右,然后关掉ptc,热风枪也逐渐调低温度,最后关掉等板子冷却。
最后,直接上机,正常点亮。

网友:
我的858加焊显卡纹丝不动

网友:
都是经验啊,一般人还是别学了,这东西没点时间练很难

网友A:
这个直接加焊厉害了,一般都重做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加焊厉害了,一般都重做BGA

没有钢网,只有先加焊了

网友:
有点不够功夫钱。

网友B:
这样子能做主板bga吗?现在无铅的板子320度好像化不开呀

网友C:
电脑主板上北桥好像出问题了,只有风枪,想补吹吹,怕吹不化焊锡,多少温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钢网,只有先加焊了

确实,以前修手机 修电脑的,都是先加焊,不好再重做,重做可能可靠性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能做主板bga吗?现在无铅的板子320度好像化不开呀

无铅的焊锡熔化温度217 但是一般bga是270 我这个土炮  用320 一般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上北桥好像出问题了,只有风枪,想补吹吹,怕吹不化焊锡,多少温度合适? ...

主板问题复杂多样 补焊不一定有用,如果要吹的话加焊油,320-340,太高容易把主板烤焦

网友:
也可能是清了下灰,他就好了

网友D:
这样没多久又会复发,至少要吹到镊子碰芯片能动自己复位才行,我以前的7850这样反复,后开吹到芯片动2年多都没事

网友:
我的笔记本U330上着网课呢就黑屏了,再次启动各项显示正常就是黑屏,我把主板拆下,下边用吹风机中档加热,上边四周加焊油,先预热,后风枪加热290--320度,吹2-3分钟后,最终失败,等配件主板回来,在次盘它,

网友:
曾经有个GT430,直接风枪吹,结果挂了

网友:
加焊这个方法。本身就是穷糊弄。

网友:
吹的时候用硬币把中间核心盖住,不然很容易吹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没多久又会复发,至少要吹到镊子碰芯片能动自己复位才行,我以前的7850这样反复,后开吹到芯片动2年多 ...

嗯, 你这个经验很有用

网友:
经验之谈,高手,还是业余级的高手

网友:
为什么背面的零件不会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