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改进方案

楼主(2020-05-31):
昨天的定时器,唯一的问题可能是功耗还是有点大,根据测量的数据
大概功耗在1w左右

这1瓦功耗,基本百分之八九十都消耗在电阻上了,因为不知道线圈电感多大
估计不会很多,1w功率在电阻上,电阻其实还是有点热的,用久了可能会烧掉

想了几个办法:
1.换更大的电阻,不是阻值,是指功率,这样可能耐用些
2.串个电容,不知这样行不行,传电容分担部分电压,减小限流电阻的阻值,功耗能减小些
3.把线圈多绕些,比如加1倍,这样就不用这么大的驱动电流了,比如电流减小1倍,这样限流电阻上的功耗减小
了一倍。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大家来探讨!

网友:
用电容代替电阻比较可行,事先测出电机线圈两端电压,换电容使电机也得到原来的电压值进而确定所换电容,注意试换电容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谐震高压造成损坏。
至于换大功率电阻,不能降耗;加绕电机线圈因为线太细和窗口限制难度不小。

网友A:
“事先测出电机线圈两端电压,换电容使电机也得到原来的电压值进而确定所换电容”,楼上这是在说换电机启动电容么

网友B:
尽然这么机械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然这么机械化。。。。。。。。。。。。。。。。。。

可能这个厂家 之前是做洗衣机定时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先测出电机线圈两端电压,换电容使电机也得到原来的电压值进而确定所换电容”,楼上这是在说换电机启动 ...

利用电容的容抗(代替大功率发热量大的电阻)降低线圈压。

网友:
换成电容或者电感会省电

网友:
肯定是换电容啦可以并大电阻泄压

网友(2023-04-14):
我也想买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