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开关电源维修请教

楼主(2020-05-31):
电源初始故障为指示灯慢闪,无电压输出,拆开检查发现输出4个25v330uf电容鼓包,没找到合适电容,用25v1000uf代替,现在测试空载电压在12.1到12v之间跳动,接负载后电压在5v和12v跳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支招。mos管k3569二极管nf729管理芯片ld7575p

网友A:
图1棕色小电解试试

网友B:
负载太大了吧

网友C:
带载前后测试那个120UF高压电容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棕色小电解试试

谢谢,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大了吧

很小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前后测试那个120UF高压电容的电压是多少。

多谢大佬,测后回复

网友D:
120uf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uf电容失容了

没拆下来测,是够的

网友E:
测一下背面初级的小阻值电阻是不是变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测后回复

测后带不带负载都是320v,不带负载断电后大电容电压下降很慢。

楼主:
发帖回复都要审核什么鬼?

楼主:
空载有哒哒哒的声音,声音很小,就像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背面初级的小阻值电阻是不是变值了

初级小电阻没问题,就是914贴片电阻只有601kΩ

网友:
我猜2楼说中了,棕色小电容可能是7575的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查了一下手册,光耦边上那个还真是芯片供电滤波电容,MIN10 MAX47

网友:
光耦旁边那个小电容好像漏液了?换了试试吧

网友:
光耦旁边那个小电容换了试试吧

楼主: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变压器次级断了一根线,可能是开盒的时候太过暴力,把小线给振断了,在此感谢各位热心帮助的论坛大佬们,谢谢

楼主:
再次询问一下,原4个330uf的电容现用4个1000uf的代替可以长期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