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拆云广168电动装订机

楼主(2020-05-31):
上贴---捡到“宝贝”了,云广168电动装订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068
介绍过这个机器了,现在把它拆开,研究一下结构,清理一下,上点黄油,还有点问题请教大侠们。

先看照片,好多照片只是记号,记住螺丝位置,太多了,弄不好就乱套了,比较乱,看看了解一下就好。

比较多,三层楼,看完别忘了支个高招啊。

楼主:
最后的问题就是,这个电机我重新弄好黄油,安装好之后,通电空转试了1分钟左右,底部那个轴套部分就烫手了,哪的问题呢?是黄油不好吗?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黄油粘度太高了,加机油啊

网友:
前面图片的那个毛毡垫圈哪里拆出来的,用那个涂点润滑油穿在轴上不是很好么?高速旋转的不适合黄油。就算要加也只要抹上去然后在擦掉就行了。

网友:
可以当台钻吧?

网友:
杨兄真是有功夫啊  这一拆一装得大半天!

网友:
串励电机跟蝴蝶缝纫机上很像,好的话应该可以上缝纫机油先当台钻用,等出问题拆开。

网友:
去年淘了一个没有盖子,皮带烂了,想当台钻用,宝上买了皮带,试了一下大失所望,一边吃灰了,

网友:
一大早就满了。。。。。

网友:
我也觉得电机轴套加点缝纫机油或者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
尾端安装有技巧,要能很轻松的旋转,否则发热很快

网友:
弄点黄油一抹 齐活!

网友:
县城的关键字叫啥呢

网友A:
不能用黄油,万转以上的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黄油,万转以上的转速

也不行,只能用缝纫机油

网友(2023-06-15):
手上刚好也有一台装订机,收藏了

网友(2023-11-09):
咋拆开的上盖

网友(2024-04-26):
小零件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