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充电LED灯【3D打印】

楼主(2020-05-31):
N久前买的几块锂电,拆了做个充电灯
拆开前的电池
拆出来的电池                                                                                                    .
几毛钱买的触摸PCB
同样几毛钱的充放电管理PCB,直接触摸控板控制充电板MOS

LED灯板
拼接起来的样子
组装好的样子
换个角度
打开LED还比较亮                                                                                                    .
买了环氧树脂,准备灌封

网友A:
发热厉害不,PLA应该扛不住这个热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厉害不,PLA应该扛不住这个热量吧。

同表示质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厉害不,PLA应该扛不住这个热量吧。

PCB是铝基的,板子自带限流电阻,连续点了1个小时,发热,但PLA 没有太大软化

网友:
不用柔光的吗?还是环氧树脂干了自带柔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是铝基的,板子自带限流电阻,连续点了1个小时,发热,但PLA 没有太大软化 ...

换材料吧,PLA在温度高的地方老化的很快的。

网友B:
这个没必要灌胶了,搞个透明板子盖上,凑合用的了。灌胶了万一哪天坏了,没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灌胶了,搞个透明板子盖上,凑合用的了。灌胶了万一哪天坏了,没得修。 ...

坏了就再做一个

网友:
有打印机真好,没有的只能1块1买个灯装个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