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AOC和戴尔到底哪个好?

楼主(2020-05-31):
一直在用DELL24寸的,最近想更新下显示器,看看狗东AOC的显示器真的好优惠,同比戴尔要差价很多,但网上也说DELL就是找AOC代工的,质量和戴尔一样的? 但看看买了AOC的人又说质量AOC不如戴尔的,到底如何呢?还有想升级27寸的显示器,一般家庭办公上网用的,不打游戏的哪个级别合适? IPS还是2K,4K? 有点迷茫了? 现在的是戴尔2414M,大家给个建议呗!

网友:
个人觉得,DELL更倾向于专业和商务,其专业级的更好些,我一直使用它的U系列。冠捷可能更倾向于民用消费级别,造型也更时尚些。如果不是有专业色域相应要求,AOC更实惠些吧!只要不是太渣的品牌显示器一般不容易坏的。我有一台U2412使用一年出线色线,致电售后直接给换了一台新的,售后还是刚刚的,位置0555.仅供参考

网友:
IPS护眼屏也不贵,应该是基本操作了吧。冠捷了买了几个了。正常逻辑应该是便宜的用料差点,所以要用节省一点。贵的用料好点,用的时候可以耐操一点。甚至可以给刷新率“超频”,但事实就是这么不讲理。便宜的东西使劲操。贵的东西买主家环境也不差,用的很小心。最后就导致死贵的牌子故障率低(死贵还坏小毛病那真就是黑心了)。

网友:
真的好优惠,同比戴尔要差价很多 ……还不是qiong闹得

网友:
同一品牌同一厂家,同类产品价格差异大。

网友:
DELL的不错AOC的也不错要看型号,宏碁的也不错

网友:
还是戴尔吧,比直接买AOC强

网友:
戴尔吧,一直在用

网友:
都是国内生产,只是换个牌子而已,当然某些硬件上也是会有些差别的。

网友:
哪个贵买哪个,肯定没错

网友:
DELL应该没有自己的工厂,都是代工的,AOC有自己的工厂。其实这都不重要,关键看品控。
AOC没用过不好评价,反正单位办公电脑和控制室工控大屏的显示器原来有三星有dell,三星的坏完了,dell没坏几台。甚至有一台dell915主板17寸液晶的办公电脑连续开机使用十来年也没坏,最后单位更新电脑才给它清理出去。

网友:
以前听介绍  DELL  U系列 是 明基代工的,  造型和功能+旋转屏幕 造就经典!
请记住  电脑部件里面  最保值的是 显示器

网友:
DELL 一直好,缺点价格
优点 lg 原厂ips屏多

网友:
萝卜青菜,个人喜爱!!

网友:
两个牌子都用过不止一个型号的产品。
就我的使用感受来说两个都不怎么好,总体来说半斤八两差不多吧。所以如果AOC便宜很多的话就选AOC吧。

dell的最大优势是这是个洋品牌,仅此而已。但是在国外这也就是个神船一样的定位而已。我用过dell的高端产品,也用过低端产品,都不怎么样,免强能用而已。高端也没觉得像宣传吹的那么牛逼,也就很一般的感觉。不过dell的外壳都挺厚实,也就这点还不错了。

Aoc么本来就是个低端走量的牌子而已,所以也就别指望特别好。买这牌子高端也是个检验智商的事。

如果要想显示效果好的话还是买三星吧。

网友:
三台DELL,一台飞利浦,两台三星,都有5年以上的年龄了。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AOC便宜的故障率高,显示发白效果差。贵点的好些,但是估计还是不如DELL。

网友:
DELL是贴牌的,但有很强的质量监控措施,设计上偏重保守,以稳定可靠为主。AOC是自有品牌,质量应该不差,主要是追求前卫。

网友:
戴尔一般来说质量要好些。

像这些欧美知名品牌公司,大部分时候对代工厂的品质要求,要严于代工厂的自有品牌。

但我比较倒霉,前几年买的philips电视,只用了3年多,有一条灯带就坏了。

网友:
两款我都在用,dell的2415在2016年买的,1799元/台,AOC的今年初买的才629.00元。两者都是16:10的,多数用在图形处理,色彩当然是Dell的好。不过AOC也可以,性价比高。我主要看中它是16:10,色彩更好些的有dell2713H(4K),16:10,价格不菲4年前买6000多元。DELL的东东3年包换,过后不修,要你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