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多圈精密电位器

楼主(2020-05-31):
电子负载上面用的,吃灰很久,拿出来测个充电头,结果调节的时候电流忽高忽低,一点也不丝滑,充电头子不断保护重启,估计电位器出问题了,换了一个正常。
下面拆出问题这个,话说这东西质量真不咋地,都没怎么用,就是放久一点就出问题了。
个头挺大

三个螺丝,取下就拆开了

电阻丝是螺纹状,一个活动触点在里面上上下下改变电阻阻值,固定阻值的脚连两条细导线在电阻丝两端,原理很简单。

里面看下

后面盖子粘胶的,弄掉拆开

完。

网友:
那是粗漆包线上绕漆包电阻丝然后做成螺旋型?电位器轴上电刷在电阻丝上移动改变阻值变化?谢谢楼主拆解涨见识。

网友:
没拆过这东西,涨见说了。

网友A:
除锈剂喷一下转转就好了 电阻丝表面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这玩艺我也有几个,也要坏了,调节忽不忽小,有时候自己会跑。

网友:
接触不好了吧,我的习惯是直接wd40伺候

网友:
这种拆过了..TB卖的稍薄点的是什么构造?质量会好点吗?

网友:
至少有螺丝可以加万能润滑剂,有一种蓝色方形多圈电阻好像灌封,里面蜗轮蜗杆密封很严,得开微孔加万能润滑剂。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A:
除锈剂喷一下转转就好了 电阻丝表面氧化接触不良

不是电阻丝表面接触不良,而是动片引出环和触点接触不良,我处理过好几个全都是这毛病

网友B:
这种电位器质量的确不好,真是没怎么用,放的时间长了,就故障,估计是里面的线氧化了,导致阻值增大,然后用在可调电源上,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我淘了两个这种电位器,想改到可调里去,一直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位器质量的确不好,真是没怎么用,放的时间长了,就故障,估计是里面的线氧化了,导致阻值增大,然后 ...

原来有个景花牌的手感阻尼性好,质量很好,现在好像没看到有卖的了

网友:
现在这种都是垮垮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