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给石英钟供电一些说明

楼主(2020-05-31):
前段时间我把家里的扫描静音时钟也改了锂电供电。
具体说明是这样的:
1.手里有一些手机电池,改装使用的锂电池3.8v,充电限制电压4.35v,额定容量2000mah
2.旧手机电池经过ams117模块(输入电压必须达到3.0v以上,模块才正常工作)降压到1.5v给石英钟使用;
3.经过几个月测试2000mah的锂电池(3.8v,充电限制电压4.35v),可以正常使用60天,也就是2个月,这段时间钟很准,不会出现偏快和偏快的情。2个月后钟会自动停止工作;
4.钟不工作说明锂电的电压降到了3.0v,这样不会造成电池过放;
5.我用的是tp4056充电模块,这个模块只有4.2v电压,理论上来说充不满4.35v的锂电池,加上旧电池实际损耗,电池实际电量其实不足2000mah;
6.一年时间需充电6次。
总结:一节普通干电池也许比锂电池用得更久,但对本人说,改装就是一种乐趣,至于你,看看就好···
(本次就不上图了,论坛里有类似的)

补充内容 (2020-6-10 14:40):
我家里使用的是扫描的挂钟,比跳秒的要费电一点,使用时间6年了吧,中途电池漏过液,弹簧触点都严重生锈了,故改锂电~

补充内容 (2020-6-10 14:45):
万用表测得tp4056充电模块输出电压为4.12v,都不足4.2v,显然是充不满4.35v电池,故2000mah的容量,实际充电大约90%,加之旧电池损耗,容量估计为1500mah~

网友:
耗电挺高哦,没测下静态电流工作电流啥的?坛里大神推荐的LN6206不错,刚改了个,1400亳安的老手机电池,使用时间待检验。手机电池保护板是2.5伏截止的吧,放到钟不走有点过放了,打算半年充一次电

网友A:
干脆再加欠压电路,快没电的时候自动启动继电器给电池充电,充满断市电

网友:
上个图吧!
老挂钟了,走秒的,用了有18年了。假电池用的一截小木头做的,芯片用的LN6206P152MR

网友:
一节碳芯好用一年半吧。
117自耗电大于钟

谢谢分享!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4500975

网友:
1117功耗大  可以换其它LDO,例如RT9013-33GB,   不过降下功耗了, 但 锂电可以使用时间很长了, 但长时间没充电, 等于自放电, 电池也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脆再加欠压电路,快没电的时候自动启动继电器给电池充电,充满断市电

除非装修时布好暗线,不然拉根线到挂钟处难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非装修时布好暗线,不然拉根线到挂钟处难看了

挂一个小块太阳能板

网友D:
1117是使用在大电流的地方!本身功耗也大!
要使用功耗很小DC-DC的IC,比如:网络电视盒子中的1.5V的DC-DC 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是使用在大电流的地方!本身功耗也大!
要使用功耗很小DC-DC的IC,比如:网络电视盒子中的1.5V的DC-DC  ...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充一下电而已 ,反正2个月才充一次电~

网友:
不如搞2套,要换就立马换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挂一个小块太阳能板

室内光照度不够,坛里兄弟试验过的

网友E:
石英钟不适合使用内阻小的电池,一般干电池都是使用炭性电池,不建议使用碱性电池。锂电池的内阻太小对机芯没这么好。使用那种内阻大的镍氢电池最好,玩具用不了刚好可以给石英钟用,好点的用几个月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石英钟不适合使用内阻小的电池,一般干电池都是使用炭性电池,不建议使用碱性电池。锂电池的内阻太小对机芯 ...

劣质机芯导致的,正常完全没问题,十多年了一直用没问题,一节用一年,

网友:
串联LED会好一些,还可以看到一闪一闪

网友F:
锂电池不适合长时间满电。会折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不适合长时间满电。会折寿的

这个没事啊 3v自动断电 手里有10来块旧手机电池 坏了再换~

网友G:
四楼亮了…18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四楼亮了…18年…

也不是很亮,坛友里石英钟用了一二三十年的不少了,目前还嘀嗒嘀嗒很清脆,以前月误差半分钟内,换了这个锂电好像走时更准了,可能输出恒压1.56v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