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120G,主控不认识,大家帮忙看看是正品吗?能用什么主控代替?

楼主(2020-05-31):
一个金士顿120硬盘,插电脑没有反应了

颗粒,正面8个,反面8个,都是8G的,这种是什么颗粒?怎么用这么多啊

下面看一下为什么查电脑没有反应吧,查查供电

查主控附件电容,发现主控的背面电容,阻值异常,应该是给主控供电的吧,测得电阻只有30欧了,基本短路了

用可调电源3V,直接加到该电容两端,电流2.1A,短路了,一分钟不到,摸主控芯片,非常烫
说明该主控内部已经短路

主控芯片

芯片型号:CL13824Z,这是什么主控啊,很少见到
百度了一下,有人说是和2281VB4是通用的,有大神知道吗?

搜了一下,只有卖2281的,至于VB几,商家好像不区分
2281有VB1      VB2      VB3      VB4    相互通用吗?

这种情况,换了主控以后,数据还在吗?是否还需要重新开卡?还是可以直接读取原数据?

网友:
厉害呀

高手呀!

看看呀!!

网友A:
烧机正负极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夹反了,夹反了会烧主控的。

另外,你这个是金士顿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机正负极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夹反了,夹反了会烧主控的。

另外,你这个是金士顿正品。 ...

没有接反负极是夹的螺丝孔公共地

网友B:
不错啊 金士顿早期的真家伙 不过我建议直接卖颗粒价值高啊 如果主控很烫 不是虚焊 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 金士顿早期的真家伙 不过我建议直接卖颗粒价值高啊 如果主控很烫 不是虚焊 就是短路 ...

这个颗粒有价值吗?单个才8G,做U盘都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机正负极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夹反了,夹反了会烧主控的。

另外,你这个是金士顿正品。 ...

这种固态不识别的话,短接哪里啊?

网友C:
2281开卡呗,原地复活

网友:
sf2281短接进rom正常可以识别到多大的呢?像慧荣都可以识别1G

网友D:
16片8G的镁光,容量有点小,2246en主板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81开卡呗,原地复活

这种情况可以开卡吗?短接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片8G的镁光,容量有点小,2246en主板可以用。

2246en主板 ?  开卡简单吗

网友:
这种8G的MLC颗粒,就算做优盘都要双贴才能16G.

MLC比TLC漏电慢,2246xt 2246en板子现在不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可以开卡吗?短接哪里呢?

尾部右边那个方孔和圆孔

网友E:
2281搞了几天还是搞不明白,这个应该是正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81搞了几天还是搞不明白,这个应该是正品吧

绝对正品金士顿,俗称大号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部右边那个方孔和圆孔

短接后,在windows下,可以识别吗?

如果短接后,在windows下,不能识别,是不是就代表硬件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