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失望!盛利德万用表拆开看看!SENIT DT-9205A

楼主(2020-05-31):
同事借用万用表,结果用坏了,重新给买块表还回来!本来蛮期待,结果到手一看:失望!
先试试测量下,又发现问题:表盘刻有电容测量,实际却只是摆设。算了,都是泪!开拆吧!

网友A:
估计是照着便宜的买

网友:
不赔你一样的吗

网友B:
胜利与优利德的私生子啊

网友C:
我有一个别的杂牌9205可以量电容的啊

网友:
看见牛屎心。。

网友:
这个是有电容档的,测量的时候注意红黑表笔的插孔位置。被打磨掉的芯片是74HC14D,某宝0.14元一片包邮。如果不慎在电容档捅220V交流电,大概率是烧毁这个芯片。以上都是实际经验。

网友D:
这种里外差不多的表子很多的, 电容可以测吧,只是在电流档插孔测。
7106测市电电压OK,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照着便宜的买

应该是的

楼主:
不一样,相差大了,虽然我原来那个也是山货。但起码也是全自动量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胜利与优利德的私生子啊

不但是私生子,而且还改了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别的杂牌9205可以量电容的啊

我就是想要个能量电容的,而且能电容量程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里外差不多的表子很多的, 电容可以测吧,只是在电流档插孔测。
7106测市电电压OK,测电流? ...

电流档测的?试试看!不过一点都不好,万一测了电容忘了换回表笔直接去测别的,那不挂了
算了,不过也不看好这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档测的?试试看!不过一点都不好,万一测了电容忘了换回表笔直接去测别的,那不挂了
算了,不过也不 ...

是的

表插孔上写着Cx

留着给来借表的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表插孔上写着Cx

果真是

网友D:
我这是拉圾桶里捡到的,看了你的说明书有2000微法, 表上是200微法,
赶紧拿这个试试,还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是拉圾桶里捡到的,看了你的说明书有2000微法, 表上是200微法,
赶紧拿这个试试,还是200
...

谢谢!开始以为没法测呢,就是量程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胜利与优利德的私生子啊

哈哈哈哈。。。。。。。

网友:
公版的,和我的一模一样, 16元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档测的?试试看!不过一点都不好,万一测了电容忘了换回表笔直接去测别的,那不挂了
算了,不过也不 ...

大多数万用表测电容都要换表笔插孔的!好吧!我的胜利表还坑,电容档弄两个插孔测量,不能用表笔测,测量电容脚比插孔窄或宽的就不能直接插孔里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