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位控制器老是坏,有大神指教吗

楼主(2020-05-31):
这种水位控制器,这一年半差不多坏了3个,前两个是那根绿线烧断报废,图片是第三个,换上去估计不到2个月,又挂了。家里的水泵也不大,只有500W,上水的时候电流2A。也用了交流接触器。结果寿命和不用接触器差不多,并不能延长控制器寿命。水是深井水,时间长了有黑色水垢。大神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
都是浙江那边的小厂出的,只是便宜,寿命都不长

楼主:
又买了两个,买了线径0.75的,不知道会好点不?

网友:
安装个浮球阀试试

网友:
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有多大?怎么老是烧绿线???

网友:
看着是浮子式开关,涂防水胶密封好就行,实在不行就套个免费提供的那种套套

网友A:
里面结构啥样的?要大家猜猜看吗?

网友B:
不要用浮球的,用水位/液位控制器,感觉良好,家里和工厂改造安装了4 个,除了停电打雷天坏了一个,其他的试用2年正常液位器大概34元/自己做探头,接触器30-60元,自己用的30的。线材若干

网友:
这浮子没少用,加交流接触器,能用二三年,前几天还买回2个,27一只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浮球的,用水位/液位控制器,感觉良好,家里和工厂改造安装了4 个,除了停电打雷天坏了一个,其他的 ...

探头的话,如果被水垢包裹,还有用吗?深井水还是比较脏,比较硬,时间长了水管都是黑色的水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结构啥样的?要大家猜猜看吗?

实心球(重力)通过杠杆压微动开关。

网友:
里面的样子。基本上都是进水损坏的。

网友:
用行程开关吊个瓶子代替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结构啥样的?要大家猜猜看吗?

网友C:
还以为是电子的,原来只是个浮球
重力机械开关可能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电子的,原来只是个浮球
重力机械开关可能进水腐蚀

重力不够,开关接触不良,坏了换开关就好

网友:
铁球球压微动开关,线断不是功率大过载烧坏,而是机械疲劳折断

网友:
微动开关换成干簧管,钢球换成磁珠,用干簧管控制可控硅。

网友:
浮球加行程开关妥妥的

网友:
买凡宜的。
上反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