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人发贴求助金泰克S300-120G固态硬盘开卡方法及工具

楼主(2020-05-31):
朋友送了个坏掉的金泰克硬盘,听说某些情况可以通过开卡使之焕发第二春,于是便想做一下尝试。没想到遇到了一堆难题,实在想不到如何解决,听说这边大神云集,便向各位求助,望各路英雄能抽出点宝贵时间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当前掌握的信息是这些:

当前遇到的问题是:
1、It is no ISP mode!
2、闪存颗粒好像没有正确识别

网友:
找B05A的包开。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不过我在操作时还是有些问题,出现如下提示
”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网友A:
这个好像是B05A的颗粒需要用2258XT B05A的颗粒版本固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B05A的颗粒需要用2258XT B05A的颗粒版本固件才行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是如何看出为B05A颗粒的?我是小白,还请老师指教。

网友B(2021-11-26):
出现你图中的提示是你进去的时候没刷新,也就是没给开卡工具检测到盘,点图中的按钮再去设置就OK了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B:
出现你图中的提示是你进去的时候没刷新,也就是没给开卡工具检测到盘,点图中的按钮再去设置就OK了 ...

这个包能发我吗,775397519@qq.com

网友(2022-05-15):
我也是同样的主控,全部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2-06-22):
楼主你的开好了吗

网友(2023-05-25):
这个128G的要用什么包,求指点

网友(2023-08-18):
求开卡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