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锁/电机锁终于完成了。

楼主(2020-05-31):
一个塑料盒和一个宏泰电机锁的外观,两个电机各有一个单独的遥控器。

两组遥控,两组电池,两个电机,各得其所。
锁壳的底板满是孔洞,那是实验过程中搞的。

塑料盒里是两个电机驱动,无线模块和HT7333稳压器的混合物,3M双面胶粘在一起。貌似还差一个欠压报警电路,我搞不定,干脆算了,开锁开到打嗝的时候自然该换电池了。四个双鹿电池目前电压是4.4V,还能顺利完成开锁上锁行程,虽然有些乏力。

锁拴部分由原装的方舌改成了12毫米不锈钢圆杆,方便在门框上打孔。锁体内部锁杆的长度比外部的还长,无论是内开门还是外开门,都应该能承受更大的破坏力。我看了很多锁具的锁舌,包括保险柜的,觉得还是改成这种样式的好,虽然会多占用一定的内部空间。

完-------------------------

网友A:
建议外置个应急供电,没电时候去借个共享充电宝还能进去。做成充电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外置个应急供电,没电时候去借个共享充电宝还能进去。做成充电就更好了 ...

我的设计就是为了在一组电池没电,或者电机损坏,或者线路板故障的情况下,可以启用另一套独立系统来开关门锁。两套东西是独立平等的,不存在谁是谁的备用问题,同时都可以操作开锁关锁。
两组电池同时没电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太小。外置的电源要在门上打通孔,也比较麻烦。再说锂电池我也有,但它的可靠性总让人不放心,到了截至电压会突然没电,或者还会自燃什么的,比碱性电池麻烦多了。
我这个的问题主要是电池上下叠放在一起,要是上边的漏液,下边的估计也会遭殃。

网友B:
楼主有一天迟早会明白,牛逼的锁往往锁住的是自己

网友C:
这东西没钥匙吗  没钥匙就不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钥匙吗  没钥匙就不可靠

没事,准备好锤子电锯之类的,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钥匙吗  没钥匙就不可靠

就是为了甩掉钥匙才搞的这个东西。
有钥匙就一定可靠吗,钥匙也会掉,锁可能卡死,锁芯会被人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一天迟早会明白,牛逼的锁往往锁住的是自己

不可能,不可能,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网友:
我的是这样做的,手机可以开钥匙可以开

网友E:
我的是这样做的,手机可以开钥匙可以开,另外向配遥控钥匙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这样做的,手机可以开钥匙可以开,另外向配遥控钥匙也行。

我本来买了一个蓝牙模块,用手机来控制开锁的,但耗电量比较大,三四百微安,我又不想用照明电供电,所以还是把它退货了,继续采用无线遥控。以后有好的模块我会尽量把遥控也扔掉,或者最多做备用。
你这个应该是内开门吧,如果门框外边包边厚度宽度不够的话,很容易就给你撬开了。如果你从外边用钥匙把锁舌全部上锁,遥控又失去了意义。只有在临时出门又把钥匙忘记在屋内,你这个遥控才能发挥作用。
你如果把伸缩杆和下面那根手动门闩连接,安全性会高很多,网上有这种结构的东西直接出售,估计你又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准备好锤子电锯之类的,以备不时之需

我准备挖地道进屋,楼板才10公分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买了一个蓝牙模块,用手机来控制开锁的,但耗电量比较大,三四百微安,我又不想用照明电供电,所以 ...

我就是接了一跟市电线在门边上,另外这个是wifi控制的,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开门。安全问题我到没有考虑过,我们这还是很安全的,底下门栓也锁上还是有点怕他稳定性不够哪天出问题了就完蛋,我这个用了一年多出过一次问题

网友F:
    赞一个,动手能力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动手能力极强。

谢谢夸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这样做的,手机可以开钥匙可以开,另外向配遥控钥匙也行。

你这是用的大灯调节器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的大灯调节器的电机?

应该是呢,应该是车上面用的电机

网友G:
还是机械钥匙最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机械钥匙最可靠

这话说的没毛病,自行车故障率还低,为什么还要开汽车呢?不一样的需求,不要在一块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机械钥匙最可靠

只要主体机械结构不出问题,比机械钥匙还可靠。我这个锁不怕烧电机短路断电的哦。除非两套一起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