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得伟DCD996电起子是返修货吗?

楼主(2020-05-31):
最近脑抽想入个家用的电起子,然后从功能品牌上性能上找,博世 GO2-->威克士 wu131-->得伟 796-->得伟 996

于是在淘宝上找了个销量比较高的店,买了全新盒装裸机的得伟996,到手了后这做工的不怎么,这电起子满的各种不起眼的油污,刚收到时电起子底部标签更是有一层很薄尘,部分外壳夹缝发黑(怀疑是油污)。

电池还没到机器是否有问题,还没有试。心想工具厂做出来的玩意带点奇怪的油污应该很正常,但想想盒装的新机为什么会有尘?这是我人生第一把电起子这么差好像不对啊,还是说纯粹是我对其其望值过高鸡蛋挑骨头呢?

希望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换档片上泛油光,纸巾刷一下变黑,USA贴纸有一半因为吸了油而变了色,壳夹缝发黑而且有黑点

镙丝处明显有一层带油的尘

壳夹缝发黑

电起子与电池接触的钢片的明显有一层带油的尘,但上面没有使用过的划痕

网友A:
这样的“全新”我直接选择退货。

网友:
不是返修机也是个样机,被人玩过的

网友B:
可能是久放的库存吧

润滑油都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久放的库存吧

润滑油都渗出来了

2019年34周生产的(7月底的),感觉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全新”我直接选择退货。

电动工具接触比较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个样

网友C:
哪家店铺的啊 这种坛友基本知道哪家店 就知道靠不靠谱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店铺的啊 这种坛友基本知道哪家店 就知道靠不靠谱了。

工具控发烧友,而且是5年老店

楼主:
你的外壳夹缝里面也有黑点(感觉像外来的油污,因为手柄处的油污根本不可以是渗出,手柄里面是电路板)?我看我装电池处的铜片没划痕又不像二手,感觉像修过。

网友:
正常,新机没毛病。

网友D:
家用12V足够,整个18V太重了,淘宝买的就协商退货或者换套12V机器,小巧好用.

网友E:
我从美国直邮发货买的也是一样,到手后美国制造的标都全是油

网友F:
不要耽误时间,直接选择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12V足够,整个18V太重了,淘宝买的就协商退货或者换套12V机器,小巧好用. ...

至手后才发现真太重,真的完全不合适家用。只要是全新就留着打墙孔算了,再入个3.6V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美国直邮发货买的也是一样,到手后美国制造的标都全是油

看样子我的是全新没问题,油漏到壳夹缝里,吸尘变黑了。其他位置都是漏油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耽误时间,直接选择退货吧。

楼上有几个都是类似性况,我还是留着算了,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应该是新的,润滑油渗出,储存环境灰尘多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具控发烧友,而且是5年老店

是湖南老杨的东西吧,他的东西一般没什么问题,都是正品。

缝隙中的油污,可能与装置工艺有关,毕竟996是老款生产线,品控质量确实比以前差了。
得伟老款锂电工具波箱装置工艺属于半自动机器贴合零件:齿轮组---波箱组合---96-135度润滑油注入---波箱自动平衡咬合---顺、逆转动测试,筛选后进行电机配置,再进入机器动平衡调整---加热咬合夹头--电机、波箱、夹头整体平衡测试,最后人工组装控制板入外壳。

漫溢出的油污,多半是整体平衡测试泄漏出来的,如果介意,找卖家换货吧。

---------------最后说说如何查看使用痕迹:夹头三瓣夹口是否有划痕、 所有螺丝是否方位基本一致(是否有严重划痕)、电池插脚是否有清晰划痕。
---------------准确率最高、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查看板机与外壳口是否有磨损,强光一照就现原型;电机对应外壳出风口,用含酒精棉签一抹,看看是否有金属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湖南老杨的东西吧,他的东西一般没什么问题,都是正品。

缝隙中的油污,可能与装置工艺有关,毕竟996 ...

是在他家买的。

经大佬解释明白了油污来源。实话介意的不是壳有油,而是壳夹缝发黑,除非拆开来否则清理不了的,但作为工具只要是全新的就没问题就没必几要搞来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