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9,最强4速钻到手

楼主(2020-05-31):
5289扭矩有11+1档,是电子调节,不愧是电子化的顶级电钻,利用程序实现好多功能!但是电子扭矩拨轮生涩难拨,档位不清晰,窗口又小。
在同一个转速档下,不同扭矩档转速不同。相同扭矩档位下,4个转速所输出的扭矩也是不一样的,比如1档扭矩下只有4速档时候是可以用手抓住的。
这相当于实际上有48档转速和48档扭矩!说明书可没写5289这么好玩!

4200转,120Nm,电控速度,电控扭矩,电子防扭,不愧是地表最強的电钻,下一个时代的领导者。
2.4KG,重量可观。

网友:
锻造麒麟臂呀

网友:
大有5283都重的起飞,这个估计更重了

网友A:
最近这款好像很好,但一般真用得上么。。

网友B:
这货看过拆解对比 内部结构和泛音18V无刷电钻ASCM18QM一样 估计是买的授权 泛音这把钻 全套快换加箱说 8000多到一万

网友:
电子自停是监控电流的,不同档位,同样的电流输出的扭矩不一样

网友C:
tb看了眼。明天1349值得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款好像很好,但一般真用得上么。。

负责任的说,反正我是拿来做哑铃的。

纯属是喜欢这个先进技术,好奇买来玩。
工人如果用这个墙顶石膏板开孔,就可以去选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看过拆解对比 内部结构和泛音18V无刷电钻ASCM18QM一样 估计是买的授权 泛音这把钻 全套快换加箱说 8000 ...

是的,肯定是买了fein专利了。全球只有fein和festool有4速钻。
大有这是成全国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看了眼。明天1349值得入不?

价格不错,别看闲鱼价格,1350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肯定是买了fein专利了。全球只有fein和festool有4速钻。
大有这是成全国人了。 ...

喜利得也有四速。最早应该是费斯托出的四速吧 有十年了差不多 当时还是独立牌子protool 后来并到费斯托。

网友:
大有很鸡贼,裸机只有一个夹头附件,其他两个附件单独购买,好像还未上市,

网友:
跟泛音的太像了,一下子将门槛降低了不少,什么时候能把快换夹头也配齐全了就完美了!

网友:
不知道618价格如何,还是挺心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肯定是买了fein专利了。全球只有fein和festool有4速钻。
大有这是成全国人了。 ...

谁说的,喜利得的老款都有四速钻,同样的也是重量惊人,不过做工和用料真的很好啊

我以前用的,后来论坛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肯定是买了fein专利了。全球只有fein和festool有4速钻。
大有这是成全国人了。 ...

大有5289与泛音ASCM 18 QM完全没有可比性,只是仿造个样子:
1、5289比18QM重了0.3KG,还是不带电池情况下;
2、再说档位,5289只有低速、中速、高速、均速,与之配合的开关完全是玩具;再看18QM的电子力矩调节,配合开关五段、电子离合13档,相当于4X18=72个档位,其中电钻、电批头是低速、中速、高速60个档位,弯角头、攻丝头低速与中速是37个档位,均速档13个。
3、最重要的是电子力矩自停功能,5289无论是低速、中速、高速、均速的高位档都不是电子感应自停,而是还是老套路,主轴憋死致使电机超载断电,关键是有更搞笑的一点,连续拧20多个M8X12自攻螺丝后,机器自动“罢工”了,原来5289波箱外有个温度感应器,到达设定温度直接断电,必须得卸下电池等几十秒后方能使用。
4、最后补充一点,大有电池管理一直是“病态”,单节电芯电压降到3.7V左右,输出倍率直接下降到50-60%左右,继续输出电压降得很快,当然功率也降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有5289与泛音ASCM 18 QM完全没有可比性,只是仿造个样子:
1、5289比18QM重了0.3KG,还是不带电池情况 ...

哇塞哇塞!!高手高手。
的确,大有基本只能钻孔不能拧螺丝,没感受到他的扭力调节。
你这是使用的比较深入了,我也准备开始好好用用。

网友:
所以这个地表最强是不是搞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有5289与泛音ASCM 18 QM完全没有可比性,只是仿造个样子:
1、5289比18QM重了0.3KG,还是不带电池情况 ...

请问您是亲自使用遇到这些现象,还是听说,据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是亲自使用遇到这些现象,还是听说,据说?

这个论坛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可能是排在前五位购买了大有5289的,使用了很长时间了,不能说没有优点--------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