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缺乏思考能力多么可怕!

楼主(2020-05-31):
上次发了一个角磨机改台锯,其实并不是角磨机改台锯,应该是角磨机作为动力源,通过传送组件到锯片的方式。
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71
在几个大婶,砖家热讽下这样很危险,却说不岀风险的诱因与结果。
有些中肯的建议如可控硅调速,实际上电子调速试过在11000/min转调速到2000/min转实际并没有什么扭力。

今天搭了个台,顺便切几块板压压惊,1650/min左右感觉转速太慢了。有没必要快点呢?
最后说再说一句,什么问题欠缺思考是多么可怕,上多少年学也不济事,看到一个木柜板就以为是棺材板趴下直接哭:“爸,别离开我,”完后再喊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网友:
11000/min转调速到2000/min时 ,实际上就是降低电压来降低速度,电压降低后,电流更加低,电压乘电流就是功率,功率小,何来扭力?

网友:
  回帖时,没有看帖。

欠缺思考,才去抢沙发。

路过路过、、、、鸟。

网友:
印象中,角磨机的扭矩不是很大,就是靠高转速,通过齿轮箱来提高扭矩的,低速扭矩就不大了,如果切割木头的话,用角磨机换个木头的刀片就好了,如果怕危险,尽量少用,用脚踏开关控制角磨机电源,松开就不转了,或者其他的保护方式,毕竟不是专业木工,反正用的不多,小心为妙

网友:
你这锯片也就五寸?

网友A:
有多级减速传动,从锯片的角度来说,减速后不超极限转速就没什么危险
唯一担心的是同步皮带,特别是第一级减速,皮带工作线速度是否超标,一旦崩断也是危险源

网友:
切割木材一般都要3000转以上,靠转速。切割铁质的一般2-3000转,靠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级减速传动,从锯片的角度来说,减速后不超极限转速就没什么危险
唯一担心的是同步皮带,特别是第一级 ...

上贴发时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初级变速皮带考验很大,但我也查不到这种皮带的速度是多少米/秒,才来发贴并能是否有高人交流意见,而事实大婶与砖还不如我这个半路瞎搞的方式,毕竟我还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贴发时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初级变速皮带考验很大,但我也查不到这种皮带的速度是多少米/秒,才来发贴并能 ...

淘宝上找厂家直销的那种店,咨询客服,或者要规格书

网友:
看照片结构,不建议使用同步带传输。
即使伺服电机同步带也不如三角带的耐久性好,如果你选择的是编码器同步带就更加不耐用了。
同步带讲究的是传输效率和精度,不容误差。在高速高堵转情形使用的话,同步带的磨损很大,用不了多久就变形延展和崩断了。
这套系统还是应该考虑使用有摩擦容差的三角带系统。即使发生堵转,也不至于打齿

网友B:
动力源可以换个电机吗?角磨机齿轮和散热风扇噪音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源可以换个电机吗?角磨机齿轮和散热风扇噪音有点大

确实如你所说,用角磨机为动力,也算了却以前的一个想法付之行动,贪的是小巧偶尔用,而且材料免费,将就了

网友:
恕我直言,能大胆地说出别人缺乏思考能力这样的话的人,自己一般也缺乏

网友:
角磨机改木锯危险在工作方向和握持方向在同一个面上,要不小鹰锯他咋不危险呢

网友:
嚯嚯,这角磨犯的多么滔天大罪才遭这么千捆万绑的刑罚啊!!!

网友:
大神听风就是雨,看到角磨机+锔片锔木就等于危险,殊不知要加条件------手持,把角磨机可靠固定,如同楼主做类似倒装圆锔用法,就不存在卡住反弹了,如硬要作死,从后往前推就另一说了

网友:
楼主做个平行度就点的靠山,锔片转速高,切木头稍不平行,端面就会糊掉

网友:
建议加个分刀板,防止木料切割时反弹

网友:
这个高速切割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