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无刷电机并求驱动控制方案

楼主(2020-05-31):
从事汽修行业的朋友生意转让退休不干了,帮他收拾库房时发现有好几箱无刷电机,原来是他的专利产品节油装置上用的。初期产品上用的是定制款775电机,考虑到大货车发动机仓的恶劣环境及有刷电机耐用性方面的缺陷,才升级到了这款无刷电机。现因装置停产导致电机闲置,正准备联系电机厂家协商退货,但因属定制型号最终未必能拿到理想价款,问我有没有可利用的地方。看了一下没有驱动不好办啊,原装置上电机驱动控制是与其他电路整合在一块控制板上密封在一个铝合金盒子里的,功能很多、使用复杂,不适合单独控制无刷电机。因对无刷电机不是太了解,请坛友们给出出主意,给出简单实用的电机驱动控制方案。数码之家藏龙卧虎,相信对于很多坛友来说这是小菜一碟。

铝合金外壳(端盖),Φ8mm输出轴露出部分长100mm

电机前端有4个M4螺丝安装孔

卸下3颗M3长螺丝后拿掉前后端盖的样子

电机前端及端盖,端盖与前轴承间有一钢质弹片

电机后端及端盖,端盖外部是一银色贴纸,盖住了两个小开孔

转子与定子的间隙很小,轴承应该是硬压入电机轴的,徒手无法取下

转子从定子抽出后,磁力很强,牢牢吸在一起,总体做工很精致

定子总长度175mm,输出轴末端开有一叉口,一般使用应该用不着这么长的输出轴

转子的一端有一蓝色的胶粒状东西,不知有何作用

另一端也有个同样的胶粒,莫非是动平衡用的?

转子尾端的轴承,小一号,新加坡产的607Z

转子前端(输出轴侧)的轴承明显大一号,同品牌608Z

定子侧面照(中部也是电机外壳的一部分),有一沟槽不知有什么用,定位、限位?

定子后端,6个绕组,红黑黄3条输出线

定子前端,很粗的铜线,但看上去要比坛友们拆的电动工具无刷电机的线细一些

电机各项参数,感觉不高不低比较温和,一般DIY玩玩应该很合适。

求推荐驱动控制电路板成品或自制方案,功能不需太多,能让这个无刷电机正常工作即可,当然如能调整转速、切换正反转最好了!

补充内容 (2020-7-13 15:33):
问题初步解决,详见41楼。

楼主:
看了看网上,某些电动工具控制板应该能用,但板上接线太多,操作复杂,块头也有点大。有没有小巧、简单点的呢?

网友A:
很简单,航模无刷电调 就行
带自学习功能的电动车无刷控制器也行

网友B:
锂电无刷扳手通用驱动(不带霍尔)的,就可以用。

网友C:
一般使用电源是18-28V的电调可一试

网友:
无感无刷很好驱动的,最便宜的大概就是某宝上的冲击扳手的驱动了  20以内吧
话说这电机做工很精致吖   出不出啊?价钱如何?想收几个玩玩~~如果有意  私信一波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航模无刷电调 就行
带自学习功能的电动车无刷控制器也行

哦,这些能够直接用?印象里航模电池多是2、3串的,而电动车不都是高电压的吗?自学功能是指电压可以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无刷扳手通用驱动(不带霍尔)的,就可以用。

不带霍尔就是所谓无感无刷吧,那这个电机选择驱动时是必须选择不带霍尔款,还是也可以选择带霍尔款而将相关接线闲置不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些能够直接用?印象里航模电池多是2、3串的,而电动车不都是高电压的吗?自学功能是指电压可以自适 ...

航模电调也有支持高电压的
如果用电动车控制器,直接买24v的就行,自学习是指相位角60度/120度可以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使用电源是18-28V的电调可一试

估计差不多。电压范围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这个70W电机对电流的要求倒是容易满足的。

网友:
这类无刷电机驱动应该适合使用,价格也不贵,无刷电机不错

网友D:
几大箱无刷电机,求赠送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大箱无刷电机,求赠送一个玩玩

朋友的,车用装置配套电机进货太多积压了,如果退货谈不拢只能自己来处理。我对这东西不了解,只拿来一个研究下。如果谁能帮他解决了问题,送上几个是小意思,只是现在还不好开口啊!
您上面推荐的那几种驱动,功能结构方面应该没问题,现在主要看价位了。本来是想用来配套处理电机的,如果像第一种那样价格高达八九十元,估计肯定不好办(百元左右能买个国产无刷电钻或角磨机了),电机没出手再积压些驱动板就更麻烦了。

网友E:
几年前网购过一片JY01方案无感无刷驱动板,应该可以用楼主无刷电机,可以试试找台故障落地扇,改成USB到12伏等低压落地扇。结构上比nidec滚珠轴承版本友好,可以无损拆解,只不过轴承内圈紧配合,需要拉马才能换轴承。

网友F:
加霍尔传感器用带霍尔的驱动板驱动,进口无刷驱动板我还有三块,以前十多块钱一片买的,就差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车用装置配套电机进货太多积压了,如果退货谈不拢只能自己来处理。我对这东西不了解,只拿来一个 ...

看了一下某宝37+8元快递费

网友:
555模块应该是最便宜的了一块多

网友:
这个才70瓦,买个小号的驱动就行了,航模的都是几十A的,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网购过一片JY01方案无感无刷驱动板,应该可以用楼主无刷电机,可以试试找台故障落地扇,改成USB到12 ...

这种改装用法跨度有点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霍尔传感器用带霍尔的驱动板驱动,进口无刷驱动板我还有三块,以前十多块钱一片买的,就差电机了 ...

给电机加装霍尔板是不错的方案,但安装调校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有一定难度。到手即用的靠谱进口驱动板,批量购买的话估计现在十几元很难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