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一个海康摄像头原件

楼主(2020-05-31):
一个海康摄像头原件,被我接错电源烧爆了,摄像头还能用,谁知道这个原件做什么的,

网友:
就是防止犯你这种错误的,多半是二极管

网友:
感觉是防接反二极管

网友:
就是TVS管,防接错线

网友:
牺牲自己保全大局

网友:
这种多是12V电源,楼主怼了多大电压的进去?

网友(2020-07-22):
15v瞬态抑制二极管,拆下来就可以了,但最好还是换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