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坛友fengzheng199的STM8毫欧表

楼主(2020-05-31):
首先感谢坛友fengzheng199,给我学习的机会
他的帖子地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1790
以前用7107做过,这次想换个新意,用坛友的这个做一个。主要想练习一下画PCB,不然时间长了不用,就忘记了。
坛友用的是STM8芯片,我一窍不通,以前从来没接触过STM8和STM32。就懂点51也只是皮毛。
本来想学着改坛友的程序的,可是没有合适的版本,打不开他的工程文件,从0开始,真不容易。哪位坛友有高版本的IAR for STM8和谐版的发给我一个呗,我也学习学习编程。

宽度50mm左右,如果再压缩一下尺寸,可以走到8拼,10拼的话宽度有点紧张。

我只做了4拼,多了也没用。这样宽松些,裁开也方便

由于疏忽,这里100nF滤波电容错位了

只能用美工刀割开了

数码管下压着的元件都是控制数码管的部分

单片机、运放、431和AD芯片都放在了后面

431产生2.5V基准,然后分压得到10mV

我先用固定电阻分压,22K+2K=24K ,然后在100欧上分的电压正好10mV
我这个431只有2.4v ,不知道算不算质量问题

楼主:
这是跟电桥对比值

后来我又把100欧分压电阻换成200欧电位器,试试调节看看能不能改变精度

就拿这个电阻校准试试,调节电位器,让显示正好100

测0.33欧对比

测0.01欧对比

测0.05欧对比

测0.1欧对比

测2.2欧对比,测稍大阻值,显示有点飘

测小阻值稳定

后来又尝试调100mA电流的方式校准

体积要比7107的小很多

材料基本在一家店都能配齐,对了运放我换型号了

可惜不会改程序,要是能把小阻值精度搞到0.1毫欧就好了。
就连烧程序,都是现学的。

2020.06.14 今天周末有空,找了个外壳装饰一下

网友:
能测锂电内阻吗?

网友:
会单片机,搞得很好了

楼主:
这个原理就是个100mA恒流源,然后测被测电阻的电压进行转换的

网友:
已经有一个7107的了,能凑合用了,不折腾这个了

感觉勉强能用,但是尾数总跳,不爽

网友A:
要测电池内阻的是不是必须是交流电阻法测试啊?搞不定,就知道个交流直流的

网友B:
请问stm8一般用什么软件开发,学了stm32+keil,stm8想学学感觉资料好少啊

网友:
原理到不复杂,就一个恒流源加差分ad电压采样,改量程序里改改数码管断码和数组取值公式显示应该就搞定了,ad支持可编程差分增益,也为量程切换打下来基础,仔细研究一些通讯协议,搞明白里面寄存器位配置就随心所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测电池内阻的是不是必须是交流电阻法测试啊?搞不定,就知道个交流直流的 ...

直流压降法也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stm8一般用什么软件开发,学了stm32+keil,stm8想学学感觉资料好少啊

好像那个IAR for  STM8 软件就是学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压降法也凑合~

啊。我买了个七电的usb测试表,看介绍就是用的直流压降法测试的线阻 手电一老哥推荐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D:
精度还是很好的,也要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还是很好的,也要做一个

需要的话,可以把PCB文件给你

网友:
牛掰了,谢谢分享,满分好评

网友:
实在懒得做了,转卖一个给我可好?

网友E:
想要搞一个,可以发图纸和固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搞一个,可以发图纸和固件吗?谢谢

可以啊,给我邮箱吧

网友:
或者能不能转卖一套散件给我自己焊?愿意分担部分PCB打样的费用和前面购置元件的邮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