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vi接口热插拔后出现花屏

楼主(2020-05-31):
问个问题 电脑上dvi接口热插拔后出现花屏,重启电脑后又恢复,用一会又突然花屏,有坛友遇到过吗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检查内存,电源。如果的独立显卡的,检查电源和显卡

网友:
显卡显示器接口热拔插不会出现问题,但有个别显示器拔插后无显示器。

网友:
接触不良吧,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

网友:
dvi接口热插拔没问题的,花屏跟接口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用力太大,把零件弄虚焊了吧

网友:
只听过hdmi热插拔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热插拔后出现花屏,貌似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独显的话擦擦金手指,集显的话擦擦内存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