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松下音响功放 Panasonic SE-CH505X

楼主(2020-05-31):
今天中午改充电钻锂电池,边听收音机或CD。
傍晚发现功放显示屏一闪不亮了,黑屏,关机后开机闪一下又不亮,反复如此。
怪事了,没那显示屏亮着很不习惯。
不会修,会拆吧,一阵拆拆拆清灰装上就正常了,再没出现过那种现象了。
上图了。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功放里的风扇随着音量开到一定值后,风扇到启动,转动音量变小,风扇会停止。
可能就是那样设计的吧。

网友A:
功放电源切换怎么在110V位置/?应该在220V。电源变压器居然没烧,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源切换怎么在110V位置/?应该在220V。电源变压器居然没烧,奇迹

这样使用好多年了,不说我真沒注意,只顾拆清灰了,明天调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使用好多年了,不说我真沒注意,只顾拆清灰了,明天调整一下。

先用万用表测测输出再接电,别把功放电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源切换怎么在110V位置/?应该在220V。电源变压器居然没烧,奇迹

这音响是多年前别人送我的,一直就这样使用,沒出现过问题。
多谢提醒了,明天亡羊补牢调电源,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要是变压器烧就彻底没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测输出再接电,别把功放电源烧了。

感谢,明天测下输出电源,要是输出电压为110Ⅴ那就奇了,明天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明天测下输出电源,要是输出电压为110Ⅴ那就奇了,明天再看。

电压选择关位置无误.那个槽不是刻度线。具体电压挡位是看数字和机壳上的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源切换怎么在110V位置/?应该在220V。电源变压器居然没烧,奇迹

电压选择关位置无误.那个槽不是刻度线。具体电压挡位是看数字和机壳上的标记。

网友:
电压选择器要是真的设置在110v机器早就散货咯,这事我是经历过的,变压器供电的日货过压通常会把内部元件烧的很严重的,变压器多半靠保险丝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选择关位置无误.那个槽不是刻度线。具体电压挡位是看数字和机壳上的标记。 ...

感谢科普,昨天拆的时候看外壳槽数字是220,晚上细看图片内部真是指向110。只是想今天测下输出电压值,这下就不拆求证了。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机器,九几年3000多买的,音量旋钮有问题,转动时候音量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源切换怎么在110V位置/?应该在220V。电源变压器居然没烧,奇迹

功放外壳上肯定还有一个箭头,对准的是220V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机器,九几年3000多买的,音量旋钮有问题,转动时候音量乱跳。

这个音响应是95年买的,目前暂无异常现象。
把音量电位器清洗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源切换怎么在110V位置/?应该在220V。电源变压器居然没烧,奇迹

应该没切换错,这么多年了,没有事,就是切换对了。要切错了,撑不住1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明天测下输出电源,要是输出电压为110Ⅴ那就奇了,明天再看。

可以考虑下切到240V,内部电压低些会节能些,就是最大功率会少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音响应是95年买的,目前暂无异常现象。
把音量电位器清洗试下。

那个不是电位器  是编码器   洗洗能恢复

网友(2021-01-15):
厚膜功放管,只能说能响就算了,音质就不说了!

网友:
关机保护一般是功放IC有虚焊,补焊可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