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复两个不响的汽车鸣笛喇叭 声佳品牌的大众车喇叭

楼主(2020-05-31):
咸鱼上找的,一个28包邮,一个20包邮。到手测试都不响,和卖家反应退了18和20元。这两个喇叭卖家都放很久了。放坏了。别不信,真的放坏了。一个暴力拆开压环后触点间滴了点wd40再通电就响了。估计就是放太久触点氧化。完美修复是没可能的了,装好后声音沙哑。另一个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靠近触点位置的外壳上钻一个孔,滴点wd40到触点间,再通电就响了。外壳就一个小孔,修复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A:
这种都是触点的故障占多数,通电电流大导致

楼主:
个人感觉大众车不重要的零件基本上都是用中国本土企业产品。不像日本车零件,基本上都会用日本企业产品,所以零件寿命日本车比大众国产车寿命长,品控好。喜欢大众车尽量买进口的吧,故障没国产大众多。

网友:
十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B:
这么多年了,这玩意里面还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触点的故障占多数,通电电流大导致

是的 除非杂牌的生锈了。线圈 和机械故障基本没有,就是触点问题。

楼主:
这货新的一百多,杂牌的十几确实是有,修好凑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了,这玩意里面还是这种结构

如果触点质量好的话  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坏

网友C:
我的同款喇叭,用了9年,时响时不响,4S店拿了一个60元。要我安装费90。回去找修摩托的朋友2分钟安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同款喇叭,用了9年,时响时不响,4S店拿了一个60元。要我安装费90。回去找修摩托的朋友2分钟安装上了 ...

SSSS确实是比较坑

网友:
一个博世也是,放坏了
手头还有个小日本的喇叭

网友:
SSSS房租,工时,服务费等附加费比较多,找修摩托的朋友安装当然快捷便宜。什么事情自己动手更省事,就看你有没有时间了。

网友:
旁边那个螺丝是调音质的

网友D:
不用拆  通上电 固定螺丝向下 地面砸两下 砸着砸着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  通上电 固定螺丝向下 地面砸两下 砸着砸着就响了。

高手啊!!!!!

网友:
现在都是电子喇叭了,里面一块电路板的,机械喇叭应该比较少见了。

网友:
无触点喇叭是不是寿命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  通上电 固定螺丝向下 地面砸两下 砸着砸着就响了。

确实高手

网友:
感谢拆解分享喇叭内部结构

网友:
确实不用拆的!摔两下只要响了叫它响一会触点也就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