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树下10元收的垃圾

楼主(2020-05-31):
这家是实体店,在门口倒出好多东西。啥都有,很多还带包装。鞋,裤,玩具……,都是新的。忘拍了。下周补。我挑了几样。10元。2个气泵。是叫隔膜泵吧?
USB查淘宝了,插电脑看电视用,缺遥控。下次去找下。

网友:
这个都过时了,现在是dtmb

网友:
可能是不锈钢

网友A:
那像镍带的应该是一次性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像镍带的应该是一次性卡子

也对。我分不清。先入为主就以为镍带了。如果是不锈钢,也能点焊在18650上吧。电阻会稍大么?

网友:
这个电视棒可以用来做SDR接收器,网上有很多教程的,有一定的可玩性:
https://www.iamle.com/archives/1622.html
https://zshttp.com/36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对。我分不清。先入为主就以为镍带了。如果是不锈钢,也能点焊在18650上吧。电阻会稍大么? ...

不行哦,我记的角磨打下,镍没火花,不锈钢有火花,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哦,我记的角磨打下,镍没火花,不锈钢有火花,明天我试试,

等你结果,我不试了

网友:
国外的电视棒?现在都是地面波,而且视频格式复杂,前几天买了一个神州数码dcdtv330不能用卖家那边能收到几个台,我们这边只显示台标,卖家那边是mpg2信号很多,我们这边mpg4,avs+,有的还被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对。我分不清。先入为主就以为镍带了。如果是不锈钢,也能点焊在18650上吧。电阻会稍大么? ...

区别不大吧,不锈钢就是镍基钢,镍带大多数是钢片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