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出口日本MD-IH801电磁炉炸管维修

楼主(2020-05-31):
帮朋友修一台电磁炉,是我国出口日本的,不知他怎么样搞到手的。他描述整机上电灯不亮,不工作。初步判断保险跳了,整流桥或者IGBT短路了。今天有空打开看看,果不然,15A保险开路,IGBT短路,随后焊下来,换了20A保险,IGBT由原装的H40T120(40A1200V)换为手头现有的H15R1202(15A1200V),大不了先小火试机。换好后,使用自制的串联灯泡设备(其实就是整流桥后面加了200W灯泡)连接电磁炉插头。接上水,上电待机状态,风扇和指示灯正常,按加热键,迅速按减号,调整到80W,之间期间灯泡全亮,随后指示灯缓慢变灭,风扇缓停,像是电压降了下来。想着没有短路现象,就摘掉灯泡串联,直接捅像220V插座,砰一声,之间插头打出两个凹坑,空开跳下,没敢再插。随后又接上灯泡设备,同前面描述一致,看来内部保险没断。由此陷入僵局,不知各位看法如何,一般电磁炉爆管,坏哪些地方,首先声明,这台电磁炉应该使用不超1个月,内部很新,无油烟的,是否可以排除元件性能故障。我还应检测哪些?看来出口电磁炉的标准也就这回事了。另外,机器说明书电压100-250V电压。

产品说明书

背面标牌

按键开关

电压插头(机器测)依靠强磁吸附

整机

加热盘145mm

机器插座部分

电路板

损坏的IGBT

网友:
我以为出口的,质量会好一些。。。。。。想不到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
IGBT坏了以后,前置信号推动管子一定要检查,

网友:
炸管机,一定要检测推动管、18V稳压管。

楼主:
稳压管会击穿?推动管击穿?谐振电容的容量万用表测不知准不准

网友:
换个通用板算了

网友:
修了4台是单片机!无语!

网友A:
110V-250V,电压范围这么宽?

网友:
对原理熟悉可以搞下,不熟悉建议换通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V-250V,电压范围这么宽?

我也认为没这么宽

网友:
加灯泡降压了,不烧管。
直接220V,超压了炸管了。
估计这货只能是100V的小日本专用的。

网友:
那个代工的.看起来不咋地

楼主:
最后发现,是换上的IGBT有问题,重新换一个上去后,一切正常。

网友(2020-07-30):
注意:日本的民用电压 是110V,而我国民用电压是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换上的IGBT有问题,重新换一个上去后,一切正常。

同感,国内好多买到的功率器件都是假冒的,或者是次品、劣质品,以前修电磁炉、修变频器、修机器人上的动力模块,都遇见过这种情况,买来的管子装上就炸,或者一出劲就炸,查别的地方还找不出来哪里坏了,后来淘了一些拆机管换上反而好了,某宝买来的后面都砸开了,小芯片、细电线、甚至是小管套皮,啥假冒伪劣都有,真是服了

网友:
首先楼主维修思路就不对,原装40安你换15安还是国产小芯片,即便空载也容易炸管,换我绝对不会这么换,
其次,既然维修灯都全亮了说明已经超过200瓦了,短路是必然了,那么就应该断电检查短路情况,如果igbt又短路了,那么凭经验你应该怀疑你换的管子功率小了

网友:
估计只能在110v下用

网友(2021-09-17):
给你补一课,日本民用电压是100V,不是110V。

网友:
IGBT淘宝不好买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