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5板子,功耗30多瓦,比想象的大不少

楼主(2020-05-31):
j1900板子才8W,差距好大

网友:
本来TDP就差在那里啊,有什么奇怪的,新工艺肯定功耗低啊,不过你的这板好像是大了点,我的一般就20W左右,可能你板上外围元件多了点?

网友:
我的华硕D525带4块硬盘30多40W

网友A:
之前用过一年d525小主机装群晖,dc供电的,30w左右,因为d525不会降频,所以真的很费电且热

网友:
30W太夸张了吧

网友B(2020-07-20):
就算机器50w,一天也就才50w*24h=1.2度电,假如0.5一度电,一个月也就才20块钱不到的电费,少抽包烟或者少喝几瓶肥宅水自然就有电费钱了,别太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机器50w,一天也就才50w*24h=1.2度电,假如0.5一度电,一个月也就才20块钱不到的电费,少抽包烟或者少 ...

还是放到公司 合适 , 对不

网友:
有个老的D510发热也大挂个2.5硬盘基本17瓦啊。

网友:
我的带一块硬盘,25w

网友C:
用电不知道,烫倒是真的。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C:
用电不知道,烫倒是真的。

说op是不是可以数据低时候自动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一年d525小主机装群晖,dc供电的,30w左右,因为d525不会降频,所以真的很费电且热 ...

刷op是不是可以数据低时候自动降频???

网友:
我的铭瑄D525,2G内存,带一块32G固态和250G笔记本硬盘,待机27W

网友:
用直流DC-DC效率反而高 。测过了普通的台式机小电源+笔记本硬盘+梅捷D510-1gddr2,功率25w。使用建兴12v/5a加DC-DC板,功耗20w-21w。使用固态硬盘后功耗19w左右。

网友(2023-04-25):
d525不支持自动降频,就1.8G定死了

网友:
太老了 我手里有d425拿来测硬盘了

网友:
是的,525的板子我也好几块,也在吃灰

网友:
看来还得是J1900啊,比较省电。

网友:
上古时代的东西了,肯定要买新的啦

网友:
525除了cpu制作工艺不行,还要用到一块芯片组,这个芯片组芯片功耗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