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老款VEDC DT-930F数字万用表电压不归零问题

楼主(2020-05-31):
老款的930F表,有30多年了,原来的主人搞错量程烧了,找人修好后,一直放着。前段时间拿出来用测试误差很大,换了7129的插座,2块板子之间的连接件,洗干净转盘后,测试基本没问题了,就是还没去校表,准备有空自己做一个标准电压进行校核。
现在的问题是测试电压时,短接表笔最后一位不清零,2V挡约为4,正负表笔对调电压误差也是这个值的2倍。前段时间花了不少时间查看论坛,说是积分电容的问题,先后换了几个104的电容,也去买了厦门法拉厂的电容,换上还是这样,以前的电容误差大点,这次换的误差小点,再一个和温度好像也有关系,温度低一点,误差就大一点。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电压这个0飘。
和另一款表测试了电流,有点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就是电压的飘0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建议无水酒精,清洗一下看看
然后又篇帖子,叫 让零等于零  可以参考一下
记错了,那个是让电阻档归零的,估计没啥参考意义了

我没什么好办法了,要不然,换一下电解电容?

楼主:
酒精清洗不知有没用。电源的电解已经换了,其他的电解不知有没影响

网友A:
字迹这么浅啊,要它干嘛,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迹这么浅啊,要它干嘛,扔!

原来一直这样的,可能以前的技术的问题。4位半的老表还是值得回味的

楼主:
还有大虾处理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一直这样的,可能以前的技术的问题。4位半的老表还是值得回味的

液晶是可以调节对比度的
某电阻短路即可,忘记那个了,你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是可以调节对比度的
某电阻短路即可,忘记那个了,你可以百度一下

好的,谢谢,我查查百度

楼主:
昨晚对这个表的输入滤波电容和参考电容全部换了,滤波电容原来是涤纶0.047的,手头上没有暂时用0.1的聚丙烯电容替换,换完后还是电压档尾数有数字,3~4间,2、20V挡都这样。另外,打到交流挡后,不同挡尾数不一样,200V有5~10,600V挡有差不多20,放一会就会慢慢下降到5左右,以前好像没这样,好久没用也不记得了。不知道这个和换的滤波电容有没关系,原来0.047,现在换的0.1。

网友:
电源滤波不影响吧,还是去找其他地方。模糊可能是偏光纸要换了。上7129图纸才好找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干扰呢
这表频率基本都是不准的,很少达到100khz,都是80多的频率,导致干扰也说不定
建议检查屏蔽,com口到屏蔽的弹簧
别的我也没啥建议了,我的那几个都没这问题
或者,你找个铁盒子,接地后,表放进去试试?

楼主:
屏蔽没问题,是很厚的铝板,而且数字也比较稳定,就是找不到还有什么会影响

网友:
我还是怀疑rc震荡频率
或者就是芯片自己的问题,也许换个芯片就好了呢

楼主:
只能再检查检查看能不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C(2020-09-20):
能帮我看看这2个管子的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帮我看看这2个管子的型号吗

找个电路图看看吧,我印象中好像是0.9欧还是9欧电阻来着
管子那个型号,我真不知道了
有空我帮你看看吧,我才注意到lz已经被禁止访问了,不可能回复你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g-NRaopHjERpST-Qzn1PA
提取码:2z7l

上面就是930的电路图了,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电路图看看吧,我印象中好像是0.9欧还是9欧电阻来着
管子那个型号,我真不知道了
有空我帮你看看吧, ...

谢谢了 那个绿电阻也被烧断了

网友:
我手里一个表也这样,我怀疑是有电容漏电.正反有误差.

网友D:
手持表的底数如果设计没问题往往是化学电动势,洗板子吧,另外前面那个无水酒精洗的不准确,不能洗掉有些种类的污染物,无水酒精洗完了再用去离子水多洗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持表的底数如果设计没问题往往是化学电动势,洗板子吧,另外前面那个无水酒精洗的不准确,不能洗掉有些种 ...

还有,插座也要彻底清理氧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