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4.16A的电源 为什么输出2A就保护了

楼主(2020-05-31):
(图片)

网友A:
90%电容问题
10%虚焊问题

网友B:
电容小,电阻大,虚焊多,虚标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小,电阻大,虚焊多,虚标重

美凯的电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电容问题
10%虚焊问题

这电源是新的 怎么可能有这问题

网友:
前几天才买2个 集中供电 12V 10A的,25一个,便宜得很,就是没牌子。

网友C:
可能楼主的功率计或者电流表坏了。。。。。。

网友:
架不住本身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D:
这种电源适配器会自行保护?……,我19v6.3A的打雷时排插5A的保险丝没断,它却牺牲了,5A保险丝、电源块、开关管、接地电阻都炸了。

网友:
没拆解,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我猜测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楼主的功率计或者电流表坏了。。。。。。

测试用的电流表是万用表确定没问题 而且用了好几个万用表和电流表都是一样

网友:
弄不好里面就是个拆机2A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适配器会自行保护?……,我19v6.3A的打雷时排插5A的保险丝没断,它却牺牲了,5A保险丝、电源块、 ...

负载电流过大就会保护 你那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不是一回事

网友:
拆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滤波电容失容了?

网友:
肯定是换壳子的电源吧。

网友:
应该收坏了

网友:
是什么负载2A?

网友:
应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