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广电U点盒子的吗?求网关增强信号

楼主(2020-05-31):
型号:GDHG-CW1100   创维公司的智能网关   由于装修前没有想到WIFI信号覆盖面,没有预埋到网线,红圈是网关的位置,绿圈内信号十分差劲,经常没有信号,黑色部分是承重墙

现在创维的U点盒子支持5G信号无线连接,想到在承重墙角放台电视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网关加强信号呢?

网友A:
快手上高手云集,几根天线绑几根5号电池就行啦嘿嘿嘿
还有准备个喇叭放了上面,缠点铜丝,网线插头啥的,说是通过磁铁的作用可以拓展十几倍嘿嘿嘿,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442

网友:
这种盒子做工垃圾,不用拆就知道跟tp三剑客一个货色
只能在摆放位置上做文章
有没有可能放在图中黄圈位置,会有很大改善
要拉的线路不是很长,如果有条件放在吊顶里,天线向下伸出来,效果最好
或者天线向上挂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手上高手云集,几根天线绑几根5号电池就行啦嘿嘿嘿
还有准备个喇叭放了上面,缠点铜丝,网线插头啥的,说 ...

不然会有那么大的播放量和点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手上高手云集,几根天线绑几根5号电池就行啦嘿嘿嘿
还有准备个喇叭放了上面,缠点铜丝,网线插头啥的,说 ...

抖音无下限

网友:
无法跑有线的话  用无线路由器中继一下  可以凑合着用

网友:
在来台无线路由万能中继,或者干脆弃用自带的wifi,换台信号强的插lan专做AP

网友:
不路由器吊起来试试,按到空调插座的高度。

网友(2020-07-24):
这玩意就是垃圾,信号差得一比,连上了还时不是断流,还不让改ip之类的,唯一能看的就是cpu是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