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部数据蓝盘升级前后对照

楼主(2020-05-31):
今天上午,拆机,清理灰尘,安装固态硬盘。
U盘制作WIN7系统盘,BIOS修改顺序,U盘启动,安装系统。
重开机,BIOS修改顺序,顺利开机。

前后配置对照图
硬盘解决,就是大家建议读CPU看起来还是蛮贵的200多大洋呢,准备等价格降下来再出手。
现在硬盘三块,一块西数500G固态,一块西数1t机械,一块希捷500G机械。

网友A:
启动WORD需要多久?

网友B:
换固态肯定是快多了

网友C:
这主板没有串口6.0,最高跑270左右,B75可以跑450-520多。换主板和CP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WORD需要多久?

没装WORD,启动WPS两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固态肯定是快多了

开机大概十秒
网页基本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没有串口6.0,最高跑270左右,B75可以跑450-520多。换主板和CPU吧

1230V2 目前两百多,有点贵,等段时间再换

网友:
不知道蓝盘用的什么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