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入手并改造第二个爱国者U盘

楼主(2020-06-01):
上周收的爱国者U盘发现是mlc的很高兴,遂又收了一个

同样的非一次性包装

盖帽一样的松松垮垮

当然写保护是必须的

测一下芯片,这次虽然还是mlc不过是事必达的降级片,也就是大s了,至于是哪个级别,一句话,国产就可以说明一切,也没必要拆了

这次测试是9个U盘一起测的,所以速度普遍偏低。
至于后面那8个U盘我会慢慢发帖的
好了,写保护有了,mlc也对号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对!防脱帽

遂拿起电烙铁,在U盘帽上点了两下,找出之前买的防脱帽U盘壳,拆下防脱帽链,组合在一起,OK,妥了!这才是我想要的U盘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最后,我感觉爱国者还挺良心的,连买了2个都是mlc的,当然,不知道该系列都这样还是我运气好呢?
看帖的你,有没有勇气也去买来测一发?

网友:
U盘够多了,撸不动了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写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写保护功能?

老一辈玩U盘的人的情怀,实际上一个密码登录软件也可以的

网友B:
狗东买的吗

楼主:
闲鱼,狗东不给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东买的吗

闲鱼,批次不同颗粒不同,狗东为了免责一概称tlc但买来可能是mlc的。闲鱼好歹给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闲鱼,批次不同颗粒不同,狗东为了免责一概称tlc但买来可能是mlc的。闲鱼好歹给测一下 ...

几钱入手的 我只是想找个这样的壳子来装UP19写保护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钱入手的 我只是想找个这样的壳子来装UP19写保护板子

一个45一个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钱入手的 我只是想找个这样的壳子来装UP19写保护板子

另外这个壳子实际上和朗科的几款写保护壳是一样的,朗科也有up19写保护U盘,记得以前的u235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钱入手的 我只是想找个这样的壳子来装UP19写保护板子

最后,你要是有多余的up19写保护U盘我,可以考虑出我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你要是有多余的up19写保护U盘我,可以考虑出我呵呵

UP19写保护板只有一个 另外还有个SM321同版型的写保护 郎科的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