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Z7-225H自动转换开关拆解

楼主(2020-06-01):
烧坏了的,拆。。。。。。

楼主:
没什么东东可利用了

网友A:
380v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烧的太猛了,整个糊上去一层碳
感觉设计上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v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烧的太猛了,整个糊上去一层碳
感觉设计上也有问题 ...

平时用得好好的

网友B:
这东东切换时间有多长?能做到让电脑不重启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切换时间有多长?能做到让电脑不重启嘛

要让电脑不断电还得靠UPS来维持,切换器和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足以让电脑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切换时间有多长?能做到让电脑不重启嘛

这不是UPS电源

网友:
这开关可真复杂

网友:
原来碳膜电阻是这样做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让电脑不断电还得靠UPS来维持,切换器和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足以让电脑掉电! ...

加大电脑电源的高压滤波电容,能够快速转换还是可以的,一般接触器的吸合动作就10毫秒左右。

网友D:
双回路不间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回路不间断供电?

其实就是多接了个发电机

网友:
光耦和继电器还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让电脑不断电还得靠UPS来维持,切换器和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足以让电脑掉电! ...

父亲网上买的路由器不间断电源,特点输出12伏2安需要电源适配器输入4安,充电输入和输出电路同时工作,才能避免路由器断电重启。小米10400充电宝BQ24195路径管理和充电管理不错,可惜的是断开充电时,输出断一两秒。

网友:
好多图哈哈哈

网友:
里面电路板经历过什么?炸这么黑

网友:
用了10年多,估计是寿命到了(或者是其他原因)才炸毁的。

每天凌晨12点 到 早上6点30分之间,系统将启用自动审核机制,在此时间段内发布的帖子、评论或回复,将利用AI算法进行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父亲网上买的路由器不间断电源,特点输出12伏2安需要电源适配器输入4安,充电输入和输出电路同时工作,才 ...

我有个华为的,没有你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