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和米沃奇的12v电钻电池能不能改造成博世电池

楼主(2020-06-01):
看到各款12v的电池都不同,手上有博世工具的电池,能不能改装过来,是不是有检测触点而无法改装的情况,或者有高人已经改装成功的案例呢?

网友:
有些品牌转换板的。

网友A:
咸鱼找转接座 7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找转接座 70一个

闲鱼都是18v的转接吧,我想改装12v的

网友:
找个废的博世或者保护板比较方便

网友B:
锐奇和米沃奇可以通用,只是暗扣扣不上而已,博世还是算了,正负极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锐奇和米沃奇可以通用,只是暗扣扣不上而已,博世还是算了,正负极正好相反。 ...

拆机内部换下电线呢?

网友:
就取电池用,网上买外壳和保护板

网友C:
搞个转换器,电池改成抽横插屉式,类似大有5230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转换器,电池改成抽横插屉式,类似大有5230那样的

改直插式不行吗?

网友D:
12V插握把内的改装难度大 还是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转换器,电池改成抽横插屉式,类似大有5230那样的

这个想法不错,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直插式不行吗?

各个品牌的电池设计不一样,形状大小卡扣插口等都不一样,直插的话改动较大,改了后原电池就用不了。

不如搞个转换器,3D打印个,还可附加不少功能,比如电量显示,直充口,USB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插握把内的改装难度大 还是别想了。

我做了威克士转博世的12v了,3d打印机做出来的稍脆了点。

网友(2021-08-16):
我亦有此烦恼,想用博世的电池去驱动米沃奇的工具,12v插进手柄那种的。

网友E:
正负极正好相反。坏的很的,不要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负极正好相反。坏的很的,不要想了

如果插得进得,我们调换一下机器里面得电线即可。估计也是插不进。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F:
如果插得进得,我们调换一下机器里面得电线即可。估计也是插不进。

估计得打磨,期待有人改装成功我好抄作业

网友(2022-12-31):
引用 网友F:
如果插得进得,我们调换一下机器里面得电线即可。估计也是插不进。

我看博世和米沃奇的电池触点正好对称的,就是看T触点还需不需要串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威克士转博世的12v了,3d打印机做出来的稍脆了点。

还需要检测脚串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