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的三位数字表头

楼主(2020-06-01):
貌似炸了

清洗一下

果然炸了,不是说骑电动车的都不会用炸吗》?

这里也坏了

怎么还有个13003呢?

拆,只得到一个led

网友:
壳子可以留用啊

楼主:
不留,东西太多,太乱

网友:
看到除灰了,还以为要修复

网友:
都洗白白了,怎么不修一下呢

网友:
很暴力,拆得很彻底哦

网友:
进水了吗?滤光片可以留

网友:
你这是强拆呀!

网友:
修一修,再用10年。

网友:
应该是供电5到24伏,测量0到100伏三线电压表头,我的迷你袖珍电压表头,也是跟楼主一样,想用的时候发现微调电阻接触不良,先用万能润滑剂修复,不行的话短接改成度数偏高或偏低,表头旁边贴一片数值误差对照表。

网友:
果然炸了,还能拆数码管

网友:
只剩下数码管能用了

网友(2023-05-28):
还拆吗?我这里有几个莫名其妙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