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了看答案:台电又出奇葩U盘,400M/秒 不会是SM3282主控吧!

楼主(2020-06-01):
拆了看答案:台电又出奇葩U盘,400M/秒 不会是SM3282主控吧!

转接桥是1153E,请问1153E应该怎么改写保护?

网友A:
这个板型和公版的长板46xt或58xt 能共用外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型和公版的长板46xt或58xt 能共用外壳不?

公版是哪款?这种的话似乎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版是哪款?这种的话似乎不适合

最上边这款,不带写保护的。
台电的这款,貌似比公版的长一丢丢,身材也不一样,应该是不能共用外壳了。

网友B:
欧阔。电梯厂下了重本啊
可惜片子是刮刮乐

网友:
把个大牌有质保的吧,省心!

网友:
灯还不少的,板型感觉跟接近京一之前卖的58H,应该用EN的壳子没问题,

网友:
既然都拆了  不放一下跑分吗   10g的

网友:
片子是刮刮乐
估计刮出来是rm片

网友C:
搞不明白你们,这样用不好吗?便宜而且多用途,可以用来开卡,也可以用来插任意长度NGFF做数据拷贝,256g的成本也就一百多。我这个256g的成本是169。读写都有4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明白你们,这样用不好吗?便宜而且多用途,可以用来开卡,也可以用来插任意长度NGFF做数据拷贝,256g ...

人各有志,追求不一样,喜好不一样,理解一下就是了

网友:
哇!你太棒了,我们都在猜这货用的什么主控,你这边拆解图就上来了!SM2258XT的主控也不错,看着板子走线都挺精致的,160多的价格,感觉挺划算,我在考虑要不要入手一个!

网友:
你这帖子绝对是全网首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明白你们,这样用不好吗?便宜而且多用途,可以用来开卡,也可以用来插任意长度NGFF做数据拷贝,256g ...

哈哈哈我的在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71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阔。电梯厂下了重本啊
可惜片子是刮刮乐

是呀,居然是重新开的板子,和市面上销售的长版58xt还不一样,估计过一段时间就有空板销售了,看起来这个板子还不错,求点评这个板子

网友:
58XT,果然是。首发,牛逼

网友D:
楼主,这个板子可以换成两颗大S PFF54颗粒吗,单颗参数:id:2CA46432AA04;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CBCBB - 4CE/单通道 [MLC-16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板子可以换成两颗大S PFF54颗粒吗,单颗参数:id:2CA46432AA04;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CBCBB  ...

这么专业的问题得问问范范同学,他是专家,我只会猜和拆!哈哈…

网友:
感觉卖到这价,还真不如买SanDisk的了,毕竟不是抽奖颗粒

网友(2020-09-20):
引用 网友C:
搞不明白你们,这样用不好吗?便宜而且多用途,可以用来开卡,也可以用来插任意长度NGFF做数据拷贝,256g ...

成本这么低?颗粒是来路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