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5块8包邮的28LED天黑常亮A款太阳能壁灯,太阳能电池板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0-06-01):
这是之前坛友介绍的,看着不错,5块8包邮也差不多,就剁手撸了一个
外包装

当时到手发现里面有光,原来不知为啥灯已经启动了

全部内容

说明书上的参数表

主角正面

背面

侧面

背面有个开关

28灯珠的灯板,还用上了散光的亚克力灯罩

这太阳板密实,确实和以往撸的不一样

开壳了

这估计是挂孔的防水设计,只是没装盖板

壳子四边除底边外都有防水泡棉条,低边应该可以不用

内置标记1200mAh的18650电芯,估计有700~800吧

但电池已经被后盖的固定片压变形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电路板大大的微动

元件面
很简单,太阳能电池板通过二极管直接接电芯充电
SOP8的芯片貌似是白板,应该只是光感+LED调光驱动

看着像是涂了防水漆

这两片也看不清,应该是锂电保护芯片和MOS管

灯板,灯珠是2835

全并联,但这边角的铜箔设计非常奇怪(实际一条都是通的),不知道为啥

灯罩带散光的微透镜

全家福

再简单测试一下太阳能板
非太阳直射的多云天,开路电压5V

短路电流只有3mA多点

最后装好测试,功能OK,亮度一般

这个太阳能壁灯主要亮点还是太阳能电池板了,其他倒是一般

网友A:
感觉这种常亮的改外壳或者换到其它外壳里面放到衣柜里面做照明灯,不错。

网友B:
用了返利到手几毛钱吧 元首这每日限额真的怎么破

网友C:
给电池改个小盖,房屋里比专卖的小感应灯 强多了。还便宜。

网友:
很多都是锂电没保护,没用过久电池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常亮的改外壳或者换到其它外壳里面放到衣柜里面做照明灯,不错。 ...

改下倒是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太阳能灯有一次1.9就包邮,我够了两个。

网友:
电池容量如果只有800坚持不了6个小时吧,而且阳光直射一天估计也充不满这电池吧

网友:
以前带人体感应的撸过两个 2年了吧 还在正常工作中

网友D:
太阳暴晒也就5-6十ma都不到  电池迟早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返利到手几毛钱吧 元首这每日限额真的怎么破

唉,偶就搞了一淘的返利,没几分钱

悄悄告诉你,每日限额后可以继续用手机版浏览器打赏!

网友E:
以前撸的感应款的挺好用~

网友:
买来抠电池不错。就当买电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撸的感应款的挺好用~

现在都没有啦, 都是这种 自己亮的

网友:
运气不错,加大面积灯板和光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电池改个小盖,房屋里比专卖的小感应灯 强多了。还便宜。

直接加个充电座也可以,感应还是有用

网友:
还不错吧,我掳了两个

网友:
怎么没发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阳暴晒也就5-6十ma都不到  电池迟早饿死

俺撸的都加了DC充电口,那种八个灯珠的充满电能用一个月(有人高光无人弱光),太阳能充电板只当光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