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苹果数据线加固一下

楼主(2020-06-01):
苹果数据线比较容易破皮,这根数据线两头都起褶子了,用热缩管缩一缩加固

网友A:
加根笔芯弹簧再套管比较耐用

网友B:
这种效果效果不怎么样,我加过的。弹簧没用过,最后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根笔芯弹簧再套管比较耐用

看见过别人有直接套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效果效果不怎么样,我加过的。弹簧没用过,最后直接换新的

关键是热缩管粗细厚度要合适,缩完了线与热缩管有一点间隙最好了

网友C:
数据线其实也是有保护套卖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就是包的时候麻烦点。我这根快充线用了快1年半了,除了插头有点磨损,基本上还跟新的一样

网友D:
手感好的都爱破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其实也是有保护套卖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就是包的时候麻烦点。我这根快充线用了快1年半了,除了插头 ...

哇塞!抽插的次数太多了吧!没我那金水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感好的都爱破皮

听说是材料比较绿色环保,比较容易坏

网友E:
动手能力不错,
奇怪我的线都没这么坏的,最近在马云家买那个红色半成品iPhone线,没有USB头的,自己加上去 充电杠杠的,材质也好,线粗,比这种线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不错,
奇怪我的线都没这么坏的,最近在马云家买那个红色半成品iPhone线,没有USB头的,自己加上去 ...

红色的不错呀!不知道插头金水足不足啊

网友:
楼主的热缩管是怎么套过头子的?热缩管没收缩前直径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塞!抽插的次数太多了吧!没我那金水足!

这是18W PD快充线,头是银色的,跟耳机的一样。另外一边的插头是typeC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红色的不错呀!不知道插头金水足不足啊

直径7毫米,小头正好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18W PD快充线,头是银色的,跟耳机的一样。另外一边的插头是typeC的

我媳妇那个11铺绕骂克丝带的就是快充,也是银色的插头,我算了一下充8p用2安的电流正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媳妇那个11铺绕骂克丝带的就是快充,也是银色的插头,我算了一下充8p用2安的电流正好 ...

8P我记得PD快充可以上9V 2A,但是是理论值,只有电池电量低于30%开始充才有,一般正常电量都是9V 1.7A或者1A,跟三星那些老旗舰机一个水平。
我当时用8P还是用的iPad的 5V 2.4A充电头充的电,总充电时间其实都差不多,不用另外买线了,还是之后换XR买了一个紫米PD充电线和华为30W的PD充电头(那个充电头比苹果原厂的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8P我记得PD快充可以上9V 2A,但是是理论值,只有电池电量低于30%开始充才有,一般正常电量都是9V 1.7A或 ...

8p我用我媳妇的快充试了,15w左右,不敢用怕充坏了我的8p!退役给我的8p我还当宝贝呢!

网友F:
淘宝一块钱。
坏了仍。。
没想过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7毫米,小头正好穿过去

7毫米明白了,谢谢楼主分享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一块钱。
坏了仍。。
没想过修复

一块钱的能用吗?